断路器符号的解释

楼主(2015-07-20):
我想咨询一下下图,断路器符号,开关下方长城类似图案的含义和下方 I > 的含义!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这样的符号来自某些绘图软件,不是标准。

我国标准(GB4728)和IEC标准规定,断路器的符号就是开关(符号要素)加上一个小叉(限定符号)组合成。

网友:
1、长城类似图案表示热保护即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就是这个符号)
2、I>表示过流保护即短路保护。

网友B:
引用  的回复内容: 1、长城类似图案表示热保护即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就是这...

网友C:
长城----热过载继电器的符号

I>--------是过流的意思

网友D:
天迪工控已在京东上市

主要产品线:

工控机、无风扇特种计算机

高档工业平板电脑、工业级触摸显示器

网络安全机型、行业特种机型、组态软件

有需要的客户多来看看,包你满意!

http://tardetech.jd.com/

也可以多多关于我们微信公众号:hztiandi510610810

活动多多;记得关注哦

网友E:
你拿个空开看一下,都是这么画的,没那长城符号的就是隔离开关了,

网友F:
这个图不是国标原理图,画图软件中产生的不过比较形象,是个复式断路器的形式。按钮边上的方块代表的是欠压电磁线圈的符号,欠压跳闸。如果原理图上选用的断路器不是这种复式断路器请不要用这图,容易引起误解以为用了这种断路器。还是用国标符号为好加以断路器的型号说明为好。

网友F:
图中表示的电磁欠压保护、双金属片过载保护、过电流及短路保护复式断路器。以前有段时间叫自动开关。

2Q2号开关、双金属片可调范围0.6-1A过载保护,但是过电流短路保护并没有表示!所以不知道短路保护是多少,还是要看型号说明?但能直接看清楚的是过载保护,或只用于过载保护,其他还要看说明。

网友G:
热过载继电器

图中左边小方块表示测试按钮,按下去才能正常使用,过载会自动弹出来,按钮是红色的吧!

其他的解释参考楼上的。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大家!

引用 网友G:
热过载继电器图中左边小方块表示测试按钮,按下去才能正常...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