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出现冒烟情况怎么办

楼主(2015-07-20):
电机出现冒烟的情况是比较可怕的,因为冒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机内部元件可能已经被烧毁,甚至电机爆炸都有可能发生。电机维修人员在处理这一故障的时候一定要从多个角度来检查。

第一、查看电机内部元件上面是否落满灰尘

因为灰尘堆积到一定程度会通电,从而会导致电机内部出现短路的情况,进而里面的元件就会被损毁。很多时候,如果是由于灰尘堆积问题导致电机冒烟的话那么此时的电机基本上就是已经被烧毁了,打开电机外壳后如果可以继续使用,则只需要将损毁的元件更换掉就可以。如果没有了维修价值那就直接将旧的电机从设备上更换下来。

第二、电源电压的不稳定也会导致冒烟的情况

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一般不会太高。因为每一款电机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在铭牌上明确标注电机需要接通多大的电压。但是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人为地乱接电源,使得电源电压远远低于电机额定工作电压,电机在这种电相不平稳的情况下元件转动没有规律,所以一定要将电机接通正确的电源电压。

电机冒白烟的话可能就是以上的这些原因了,如果自己不能解决的话,一定要找专业的电机修理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