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维修如何处理机体温度过高

楼主(2015-07-20):
   电机维修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同一个故障问题的出现可能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排查,并且在日常的电机修理工作中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加以归纳总结。

在面对电机机体温度过高的问题时,维修工一定要认真分析。首先找出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然后再对症下药。

电机机体温度过高主要有这几种原因:一是电源的问题,比如电压过高,远远超出了电机的额定电压,或者电压偏低,导致定子、转子绕组温度偏高,还有就是电压不对称的话也会出现这种状况;二是由于电机出现了负载的情况。

针对上述出现的故障原因在维修的时候就要进行逐一排查,比如如果是电压的问题的话就要使用跟电机额定电压相匹配的电压电源。而如果是电机负载的话,就要确定是由于电机功率不够大而出现的负载还是由于其带动的机械负载工作不正常而导致的。如果是前者原因,就要更换功率较大的电机,如果是后者的原因就要调整拖动机械的工作负载量。

电机机体温度过高的时候不可以盲目电机维修,修好之后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