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以前写的PID控制的帖子的补充。

楼主(2015-07-20):
以前的帖子的链接

以前写了一个关于PID控制的帖子,但是,最近一个徒弟说还是看不明白,要我具体做一个例子给他看看。。下面,就是我用松下PLC的PID功能块,给他做的一个例子。。。觉得可以做出来给更多的网友看看。。。下面就总结了一下。。

还是先说说PID公式,

和PID控制模型图

这两个图大家都很熟悉了。。

楼主:
现在,把这两个图整合一下:

对应一下参数位置:

楼主:
这里,用松下PLC里面的PID整定功能块作为例子。。

这里面指示了功能块里面的参数,所对应控制台里面数据的位置。

楼主:
点OK以后,生成左边的梯形图。。。这个梯形图当X0触发,就执行PID的控制功能。

   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松下的PID功能块生成,给定的是一个固定的给定,这里是K11..有人说,我不能只给定一个固定值啊?我要随时改变给定值啊??

   这个,你只要在梯形图生成以后,把K11改掉就行。

如图,你只要把K11改成一个D100,这样,你的给定值可以先赋给D100,就可以参与运算了。。

  其他PLC的功能块也基本上类似。。大家可以自己试试。。

楼主:
补充一点:这里面DT14,DT15,DT16,DT17,DT18都是固定给定,把前面固定数换成一个单元,就可以给变量,就可以通过比如触摸屏来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这里面DT14,DT15,DT16,DT17,DT18都是固定给定,把前面固定数换成一个单元,就可以给变量,就可以通过比如触摸屏来调整。。

讲的不错,比那些讲理论的老师来得实际,就是松下PLC我不太熟悉,感觉日系的样子都差不多,这些梯形图不同公司生产的虽然原理一样,标识符都不统一,闷的慌,比如说有的低字节在前,有的在后,烦,打算这辈子就学PLC鼻祖公司的了

楼主:
这个帖子不加精么??比那个步进伺服强吧?

楼主:
不加精么????????

网友B:
必须加,已经加精

楼主:
多数人用不到吧???。。

网友C(2015-08-26):
这师傅,没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里,用松下PLC里面的PID整定功能块作为例子。。这...

网友E:
非常不错 学到不少 能理解

网友F(2016-02-01):
引用 楼主:
这个帖子不加精么??比那个步进伺服强吧?

把书抄了一遍?加精?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