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控制电缆怎么选型

楼主(2015-07-20):
控制电缆的选择有那些要求,控制电缆截面积该怎么选择

楼主:
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A:
根据实际情况

控制线通常线径小,不会超过1,5平方毫米,以前的设备都使用BV线,这样走线容易整形,外观整齐漂亮。现在设备基本使用BVR线,只是线布在走线槽里面,走线速度快,线不容易折断。对外观要求不高,最好使用BVR的软线。

一般温度热电阻信号三芯屏蔽线;热电偶要用专用的补偿导线。压力流量液位一般1.0平方毫米的双芯屏蔽线。

自控电动阀门可以用六芯屏蔽线或四芯屏蔽线单独加电源线。如果现场加分线箱的话,从控制室出来可以用多芯电缆,芯数根据现场点数需要而定,最好留出富余。根据电缆走向确定实际使用多少。

楼主:
一般振镜线、伺服电机、运动控制卡的信号线怎么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