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用三菱GX软件,请教下这种指令在软件里怎么写入!

楼主(2015-07-20):
这种长条的指令老是写不进去,问下各位在软件里怎么写入!~

一点确定就变成这样!~

网友A:
直接输入就行了,PLC型号有没有选对,你PLC什么型号

楼主:
现在就是在编程软件里写,FX2n

引用 网友A:
直接输入就行了,PLC型号有没有选对,你PLC什么型号

网友B:
PLC型号设置有错误,有些型号是不支持一些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型号设置有错误,有些型号是不支持一些指令的

谢谢,是的,刚试了下3U的可以输入!~

网友C:
2N已结淘汰,FX3系列都可以支持该指令

网友D(2017-01-01):
要看plc的型号与指令是不是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