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远程控制XET2如何实现

楼主(2015-07-20):
请各位专家看一下,我用本地控制EXT1,采用AI1=0-10V输入可以控制变频器。而且换到远程EXT2采用AI2=0-20MA而不能控制.远程控制时DI3=1

网友A(2015-09-23):
坐等答案、、、、、、、、、、、、

网友A:
EXT1和EXT2启动、停止、转向是否用了相同的数字输入口?

网友B:
变频器应用宏设置为手动/自动宏,10.01设置为DI1,10.02设置为DI1,作为变频器启动;DI3作为手自动切换开关,手动时,频率给定有AI1,即电位器给定频率;自动时,频率由AI2,4-20mA电流信号作为给定。如果有急停则把参数设置16.01为DI6,接好相应的线路即可,如果没有则把16.01设置为NO.频率给定11.03设置为AI1,11.06设置为AI2.

网友C(2016-12-27):
学习中,很好的帖子,做等最佳问题答案。

网友D:
使用1102看看,估计是他的原因。

网友D:
还有模拟量输入需不需要拨码选择,看一下。

网友E:
说明书38-42页有手自动宏的说明,楼主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