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用vc编程,条件不达到命令却执行了,不知何故,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07-20):
BOOL a,b;
a=GetTagBit("Files"); //Return-Type: BOOL
b=GetTagBit("Files_1"); //Return-Type: BOOL
if (b);
{
MessageBox(NULL,"系统使用到期,将结束运行,请与供应商联系!","注意!",MB_OKCANCEL );
}
if (a);
{
ExitWinCC();
}

以上是我在wincc中用VC写的程序,但在运行时,明明变量a、b都在fulse状态,却弹出"系统使用到期,将结束运行,请与供应商联系!"对话框,一按确定,wincc就退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if (b);  /////////去掉这里的分号,因为有了这个分号,if语句执行的是空语句。
{
MessageBox(NULL,"系统使用到期,将结束运行,请与供应商联系!","注意!",MB_OKCANCEL );
}
if (a); /////////去掉这里的分号,因为有了这个分号,if语句执行的是空语句。

{
ExitWinCC();

网友A:
一般不使用对话框,因为对话框阻止了后面的程序运行,会导致wincc无响应

网友B:
天迪工控已在京东上市

主要产品线:

工控机、无风扇特种计算机

高档工业平板电脑、工业级触摸显示器

网络安全机型、行业特种机型、组态软件

有需要的客户多来看看,包你满意!

http://tardetech.jd.com/

也可以多多关于我们微信公众号:hztiandi510610810

活动多多;记得关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