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游福禄克智慧之旅,Apple Watch等你拿!

楼主(2015-07-20):
     分享您的测试测量知识、经验或技巧,就有机会赢得Apple Watch、福禄克限量透明版万用表等精彩豪礼。同时,福禄克还将成立专家组进行甄选、集结成《福禄克智慧宝典》,所有被选中内容的作者都将成为此智慧宝典的联名作者之一。快来分享吧,让您的智慧帮助更多的工程师!

     所有用户都可以将您的测量知识,经验或者技巧通过回帖方式参与进活动中来!

     活动时间:2015年7月20日 至 2015年9月13日

备注:
     不得刻意复制/抄袭他人内容,一经发现,将被取消获奖资格。福禄克对所有用户提交上来的内容有最终使用权,包括但不限于对内容的编辑、传播和利用。所有奖品将在活动结束后统一发放。对于在参与过程中有作弊行为的用户,福禄克将取消其获奖资格

网友A:
好活动吗,一定要参加,沙发

网友B:
怎么玩吗?先占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玩吗?先占楼。

楼主:
您好,分享您的测试测量知识、经验或技巧然后通过回帖方式即可参加该活动,感谢您的参与!

引用 网友B:
怎么玩吗?先占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活动吗,一定要参加,沙发

网友E:
所有被选中内容的作者都将成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占个座

网友G:
     刚参加工作时,用指针式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测二极管,发现都处于导通状态,但红黑表笔接二极管的正负极不一样。

     数字表的红表笔是正极,黑表笔是负极。指针表刚好相反。
     不管是哪种表,如果测二极管时,先测一次,交换两根表笔再测一次,两次测量中,一次阻值很大一次阻值很小,基本说明该二极管是好的。两次都大(断路)或者两次都小(击穿),说明是坏的。

网友H:
   没用过福禄克产品,常用指针式万用表,已经习惯了,测量时很灵敏、直观用着很舒服,真的很好用、很有用,所以叫万用表。

   最喜欢的是电阻档的使用,使用电阻档时必须调零,将旋钮调到1K档,短接红黑表笔,调着调零电位器,看着指针一点一点回零,觉得电阻没了,很有成就感。测量二极管时红笔为电源负极,黑笔为正极,接到二极管两脚上,如果指数很小,对调表笔,此时示数还很小,则说明二极管短路了,示数很大或无穷大,则二极管没啥大问题;倘若第一次电阻很大,第二次很小,管子没大问题,两次电阻都很大或无穷大则管子开路了。

  再介绍下电容器的测量,同样用到1k电阻档,必须调零,测量无极电阻是不用考虑红黑表笔,只要指针有向零端晃动,然后慢慢回到无穷大则是好的,不能回到无穷大的为漏电,小容量的电容指针不会动,只能判断是否短路,不能判断好坏;电解电容则必须看好正负极,红表笔接负极,黑表笔接正极,判断方法同无极电容一样。

  此外还用它测过电阻器、电感器、三极管、可控硅、效应管等,就不一一介绍了。

网友I:
在學校做一个智能小房間的項目,其中有一个功能是要测量房間的温度,想来想去也就只有用温度传感器,不过量的温度一點都不精确,因为只有一個點的感應,后來看到福禄克竟然有一個红外扫描扫的测量描仪器忘了叫什麼,想想看,要是用红外扫描那就精确多啦,整個房間扫下來,哪里還怕不准确,不过就是這装备太贵重啦,學生党也只能想想啦。

网友J:
工业中使用的温度检测仪表主要有两大类型,一种是热电阻,一种是热电偶。

热电阻根据被测温度与测温元件的电阻值成线性的近似恒定比例的关系,把温度参数变成了线性的电阻值,从而远传到变送器或系统中进行检测然后在转换成温度参数,其在现场的维修中,维修人员可以记住这个近似的恒定比例的数值,比如PT100的电阻值的变化3.9欧姆对应于温度变化10度,如果在现场进行简单的故障排除工作甚至可以约数为4欧姆=10度来进行换算,非常方便。

由于热电阻的测温范围窄,普遍应用于低温的环境温度中,对于工业中大多数的温度检测使用的最多的还是热电偶。热电偶型号多样,测量范围很广,在工业生产中应用广泛,其中应用最多的就是测温范围广价格又相对低廉的K型热电偶。

热电偶的测温过程中的热电势与温差之间不是线性的恒定比例关系,是一组离散的数值对应间断表,每一个温差数值点对应于一个热电势,为了便于计算和处理把标准的摄氏零度作为基准的温度冷端点,这样即可实现被测点的温度与热电势的对应数据表,但这种表不是线性的,维修维护人员无法全部记住,在现场维修热电偶时需要随身携带热电偶—温度对照表,才能进行热电势与温度的换算。

严格的按照热电偶的检测原理,在日常的维修工作中,维修人员不仅需要检测热电偶接线端子处的热电势数值,也要准确的指导此时接线端子处的温度,然后把这个温度查此热电偶的温度对照表,反向推出次温度对应于零摄氏度时的热电势,然后在于检测的热电势相加后在查热电势—温度对照表才能得出被测点的准确温度。这种检测换算方法复杂麻烦,对于现场的温度仪表故障维修工作没有必要。现场仪表维修人员普遍的做法是检测热电偶接线端子处的热电势,查表得到相应的温度,然后在估算接线端子处的温度,然后相加即可粗略的得到被测点的温度,这样的方法虽然产生误差,但对于粗略的故障排除完全能够胜任,更主要的是这种方法节省了大量的维修时间,因此这种方法被普遍使用。

现场维修热电偶最主要的维修工具就是万用表,使用万用表检测热电偶接线端子处的热电势,然后差对照表得到此时的温度数值。这种维修工作需要维修人员随身携带热电偶对照表,但在日常的维修工作中仪表故障常常是随机性的,大部分维修工没有携带对照表或根本就没有对照表,因此在现场排查温度故障中常常造成被动,只好根据万用表测量出来的热电势进行粗略的换算估计,此时误差常常很大,对于排查故障非常不便,甚至引起了工艺车间的投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车间三年前大手笔统一采购了30多套福禄克179的万用表,此万用表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直接显示温度,而不需要在进行人工查表换算,大大的节省了维修时间,而且使温度仪表的故障排查维修工作变得轻松自如。

福禄克179万用表内置K型热偶检测模块,能够快捷准确的把热电势的毫伏信号进行检测转换,并由于内置了测温传感器可以自动进行热电偶的冷端补偿措施,最后能够准确的显示出被测温度,福禄克179的操作面板上的转换按钮可以方便的把毫伏信号的热电势与摄氏温度和开尔文温度进行转换,可以多方便进行比对和检测。同时此款万用表还配置了一段K型热电偶适配器探头,可以方便的检测环境温度和各种设备的表面温度。

现场使用福禄克179万用表检测热电偶温度时可以直接用万用表的表笔接触热电偶的接线柱,几秒钟数值即可稳定显示,此时就可以读出温度数值。既可避免因为拆除补偿导线的连接而造成远传控制室温度的失灵,也可以避免因为空间狭小而造成的拆线接线麻烦之苦。

使用万用表的普通表笔进行温度测量虽然不够准确(因为热电偶接线端子处的温度与万用表此时的温度即环境温度不同),但这种偏差一般不会很大,对于普通的故障处理完全在接受范围之内,但如果为了精确测量或者追求完美的工控人,则可以使用福禄克179配备的K型热偶适配器来检测热电偶接线端子处的温度,并与用万用表表笔检测时的温度作差,然后把这个差值加入到刚才显示的温度即可得到准确的测量数值。

普遍万用表表笔测量的温度值(即万用表内部电路板的温度)也就是环境温度

用179万用表配备的K型热偶检测热电偶接线端子处的温度,此温度与万用表电路板的温度有一个偏差。

此外福禄克还具有开路、接反情况下的醒目提示,可以清晰的告诉维修人员热电偶是否有断裂、松动、脱离以及热电偶极性接反等现象,万用表配备的K型热偶适配器还可以方便的检测现场各种仪表设备的外部温度,通过这些准确的温度数值来为保温、伴热、节能、散热提供技术支持。

万用表在测量热电偶温度时如果出现开路现象即可醒目的显示出来

如果热电偶的极性接反或与接线端子接反则万用表也能够显示出来

可以使用万用表的K型适配器检测热电偶表体的温度、安装法兰处的温度

网友K:
    个人觉得,对于电气设备维护工作者,首先应当具有一定的基本素质,专业知识倒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每个人都必须坚持不断学习,才能与时俱进,具备当下实用的专业知识。但是不管是否勤学好问,搞电气的人应该具备细致严谨的工作态度,因为我们工作与之打交道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电,而且往往发生事故的时候受伤害的不仅是自己,还有别人,因此,无论故障大小,都不能掉以轻心。

    就拿使用万用表测量电路来说,在检测之前,一定要确认所检测的信号类型:直流还是交流?电压还是电流?这些尤为重要,根据信号类型的不同来选择相应的测量档位,并且注意表笔插脚的选择。本人不止一次遇见,在检测电流信号的时候,错选了电压档位,或者是选对了档位,却忘记更换了表笔插脚,最后导致万用表烧坏。

    祝愿各位电气设备维护管理人员万事顺利!

网友L(2015-08-19):
刚学电子的时候,曾经贪便宜买了一个十元的万用表,看可以测交流700v,就拿来测插座220了,结果一下子炸了。经验就是工具还是要买好的,福禄克用着放心。哈哈

网友M:
福禄克东西我们是用的太多了,万用表,475等等。

下面是测温仪,平常在一个盒子中放着,用的时候才拿出来,东西精密,不过测量很精确,给我们检测现场设备温度变化提供了方便。

万用表这东西不稀罕了,测量种类不少,平常注意电池维护,及时充电保养。不过原来我弄过测量电流没有串联,保险丝直接坏了。哈哈!

钳形表更方便电气测量,高压设备不能动,钳形表就方便多了。

网友N:
变压器电性测试,包括电感、圈数、阻值、漏感、极性、耐压等种类很多,仪器都有存储功能,可存储多个档案,使用时调用即可。

网友O:
电气行业是一个比较高危的行业,身边无时无刻不存在各样的危害,因此,仪表的安全性、准确性至关重要。

一、安全性

     下面一个是个杂牌子万用表的表笔,另一个是福禄克万用表的表笔。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福禄克这点做得比较用心,包括他提供的表笔和附件,带一个绝缘帽,这样带电测试时套上绝缘帽,防止发生触电事故,是对人体是一种保护;另外有时候档位选错也没有发生炸裂现象,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操作人员失误而造成的伤害;最喜欢谐波测试仪的表笔夹子,夹得很牢固,非常好用。

二、准确性

   见下图:

    这是两块同样的500型指针万用表测量同一点时显示的电压,差异很大。这种情况不光是指针型万用表,对于数字型的,往往也存在因为电网谐波或者电池问题造成误差大甚至损坏表,因此,仪表显示的准确性对我们至关重要。通过使用了福禄克的万用表、钳形电流表和谐波测试仪,感觉仪表的准确度比较高,测量效果非常不错,这是在现场测量变频器的谐波含量:

    唯一不满意的是谐波测试仪的电池,容量较小比较容易损坏,希望能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