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不能插入设备等问题

楼主(2015-07-20):
不能插入设备等   电脑是win7 64位  4g内存

楼主:
已经安装microoffice2010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

网友B(2015-08-22):
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C(2017-03-02):
我已经安装office2016,,64位office依然是这样

网友D(2017-06-07):
安装EPLAN时选择安装32位的,不要装64位的,64位的WIN7系统也可以安装32位EPLAN的

网友E(2018-08-04):
同样问题,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F:
你们是怎么解决卡顿问题的

网友F:
下载了防卡顿补丁也没用啊

网友G:
我也碰到了,原来是OFFICE2010,把office卸载后,安装64位 office2016解决这个问题了,可以试试

网友H(2018-12-13):
下个64位试试吧 谢谢交流学习

网友H:
软件兼容问题 重新安装一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