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恒流量起动

楼主(2015-07-20):
跪求单级高速风机怎样实现恒流量起动(设定一个流量值怎样自动调节进口阀门、放空阀门、以及出口阀门)

网友A:
启动开始流量为零,你是不是要一直为零呢?

你的问题实在看不懂.......

网友A:
恒流量启动,风机启动时空气是是变压变速,而且需要考虑 电机的启动负荷,你蛋蛋依据什么做恒流量启动???

网友B:
启动过程中关闭进气阀门

启动完成后开启进气阀门

网友C:
可以恒电流启动,恒流量运行。恒电流启动采用软启动和变频器都能做到;恒流量运行应该采用变频器闭环调节,采集流量信号控制电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