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编程求助!

楼主(2015-07-20):
老外要求不能使用已有定时器,用当按钮按下计时运行3.5s,其间灯泡是亮的。以下是原文,求思路!

Please also write another program for a timer that has a “done” pulse when it times out and a running output while the timer is running. You cannot use any exiting timers, you have to make your own timer. Your timer should start with a pulse from a pushbutton and run for 3.5 seconds. While the timer is counting a lamp should be illuminated with an output at Q0.0

网友A:
理解错意思了吧?不使用现有定时器,是不使用程序中已经用的吧?

如果实在憋不过去,那就使用系统特殊继电器计数延时

网友B:
   不用系统定时器??   难道要你开发PLC程序 ?

网友C:
   应该不会这样要求吧,是不是不能用已用的定时器?

   如果不能用系统自带定时器,也没问题,用时钟脉冲SM0.5(该脉冲在1秒钟的周期时间内off(关闭)0.5秒,ON(打开)0.5秒),配合计数器做个定时器,应该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