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捷AB计数器的用法

楼主(2015-07-21):
用AB计数器控制拉布长度单位米 比如说设定6米当计数到6米时停机 计数器每转500个脉冲 滚筒周长320MM 求图

网友A:
有每转的脉冲数和运动长度,就可以计算出运动6米所需脉冲数,当接近这个脉冲时减速,慢慢的接近此值,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停止运动即可,

网友B(2017-11-19):
怎么看资料

网友C:
想要积分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