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维修的接线维修技巧

楼主(2015-07-21):
电机里面所拥有的接线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了,不过在进行对电机维修接线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加接电容器,这样就可以把里面的三相异步的电机改变成单相异步的电机。

首先,在电机修理的时候加拉电容器的容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把接线问题给决定掉,当然电容器的容量也是需要通过我们的直接算法来进行得出来的。

其次,改接的方法,需要把三相的异步电机接线盒子给撕开,然后在任意的两相电源接线的端子之间进行放上一个电容器,不过这个电容器需要根据我们每一步中的公式所要求的添加,也可以使用星形接线法进行把三相电机给改变成单相异步的电机,这一点在电机修理里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改接之后的功率了,把三相异步改变成间相异步之后,你会发现电机的功率是之前没有改接之前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当然也可以把三角形的接线改接成星形的一机两用,这种方法在使用上对电机的功率影响不是特别大,因此在电机修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避免大马拉小车的问题出现。

网友A:
麻烦楼主说说电容容量怎么换算啊,我想做个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