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软件仿真,谁能帮看看这是什么鬼!~

楼主(2015-07-21):
写了条简单指令试下仿真,M0得电后,为嘛Y0没反应,将X0换成M0后也是一样,是不是哪边还需要设置?谢谢!~

网友A:
你监视看下YO值是多少?

仿真软件不可信!

网友B:
很显然,仿真软件的问题

网友C:
仿真启动后默认PLC为“STOP”状态,你需要点击快捷菜单中的“运行PLC”图标或者快捷键CTRL+F11。

网友D:
有软件没?上传共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