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伺服单圈增量编码器位置跳变问题

楼主(2015-07-21):
我们的一个项目上用到一台罗克韦尔伺服电机,单圈增量型编码器,每次断电开机都要归零,前天归零时出现问题,伺服找不到位置冲过头才停下来,之前没有过,然后强制归零,再重新开始后,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出现过,现场人员说可能是干扰,但没有很大功率的设备,有没有哪位大神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并找到原因的?

网友A:
1、增量型的电机,你见过断电后不用归零的吗?

2、伺服找不到位置,是指找原点时无法返回原点位?

3、找原点方式是哪类?比如是光电开关做原点信号,又或是伺服Z相信号做原点信号?

4、你应该从信号端找原因

楼主:
在归零时出现问题,无法返回零点,是光电开关做零点信号,之前从未有过这种问题,现在也一直在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因。

引用 网友A:
1、增量型的电机,你见过断电后不用归零的吗?2、伺服找...

网友B(2017-12-20):
如果是外部光电开关作为零点信号,先检查伺服驱动器能否检测到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