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通电后吸不上或吸不紧的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5-07-21):
1、故障原因

1)电源电压过低或波动过大。

2)操作回路电源容量不足或发生接线错误及控制触点接触不良。

3)线圈参数与使用条件不符。

4)接触器受损(如线圈断路或烧毁,机械可动部分卡阻,转轴生锈或歪斜等)。

5)触点弹簧压力与超程过大。

6)错装或漏装有关零件。

2、处理办法

1)检查电源电压并调整。

2)增加电源容量,纠正错误接线,修理控制触点。

3)更换线圈。

4)更换线圈,排除卡阻故障,修理受损零件。

5)调整触点弹簧压力及超程。

6)按要求调整触点参数。

网友A:
兄,你刷屏呢······

网友B:
直接更换新的接触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