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系列刚开始启动电机一会儿就会OL报警求助!

楼主(2015-07-21):
台达E系列刚开始启动电机一会儿就会OL报警,是不是参数应该修改什么设置?0702转矩参数 高,低都设置过,还是会出现OL报警,求助!!

网友A:
加速时间、过载调整、转矩提升.......

网友B:
看看线有没有问题,然后写个最简单的程序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