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测微计ZM100是如何测量透明薄膜的厚度?测量的精度值是多少?

楼主(2015-07-21):
激光测微计ZM100是如何测量透明薄膜的厚度?测量的精度值是多少?

网友A(2015-10-15):
首先ZM100产是可以测量透明物体尺寸的,产品本身是用来测量直径的,
用于测量薄膜厚度也是可行的,但对薄膜测量点的要求会很高,传感器本身精度可以到零点几微米。
ZM10X系列测径轮廓仪共有8种型号,分别为ZM100-10、ZM100-25、ZM100-50、ZM100-70、ZM100-100、ZM105-5、ZM105-10和ZM105-25。ZM10X测径仪能达到0.3μm线性度,10KHZ采样频率。单个测直径传感器独立最大可测98mm的物体直径,通过多传感器协同工作可测直径高达500mm(可根据实际情况定制更大外径型号)。激光幕帘直径测量仪为检测物体外径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测量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