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变频擂台第118期——变频器参数的复制拷贝

楼主(2015-07-21):
     或许你的现场曾有过多套设备是一模一样的,变频器选的也是一样的,接线图也是一样的,控制方式也是一样的,然后调试的时候就可以偷下懒了,就是采用便携快捷的方法--就是调试完一台,其他台完全复制已经调好的那台的参数来使用。遇到过吧,请举例说明如何完成这个操作的,要求列清楚品牌及型号。

     原创哦,别抄袭。

奖项设置:一等20MP   1名      二等10MP  2名        鼓励奖若干  各50积分

网友A:
罗克韦尔的750系列用drivetools备份过参数,可以联接工业以太网!

网友B:
刚用过ABB的型号为ACS550变频器,配套面板,可以通过面板调好参数后,备份参数,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备份参数时,变频器必须处于本地控制模式,可能为了安全考虑吧。

按下参数备份--面板上传,即可保存参数到面板。

把面板插入其他需要调节参数的变频器上,选参数恢复--把数据下载到变频器即可。

值得一提的是ABB的各种型号变频器,面板是通用的,那么参数备份和恢复是很容易的。

网友C:
说说我用的变频器参数复制

西门子440系列的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方法,一是用电脑通过调试软件(STARTER)先从旧变频器中将参数读上来,再下载到新变频器中,二是直接用变频器的操作面板,将旧变频器参数直接保存在操作面板中,再下载到新变频器中(确认操作面板有此功能)。

富士变频器: 1. G11系列 上载功能------按“PROG”键进入“9数据复写”,按“FUNC/DATA”键进入“数据复制-READ”模式,按“↑”将“READ”改为“WRITE”,再按“FUNC/DATA”键,下面有黑条形码在一点点增加,当条形码满横格时即为上载完毕; 下载功能--------按“PROG”键进入“9数据复写”,按“FUNC/DATA”键进入“数据复制-READ”模式,再按“FUNC/DATA”键,下面有黑条形码在一点点增加,当条形码满横格时即为下载完毕

三菱变频器: 1. FR-F700系列 上载功能------按MODE键进行参数设定,旋转旋钮调节到“PCPY”(参数拷贝),按“SET”键显示当前值“0”(初始值),旋转旋钮改变设定值为“1”,按“SET”键把参数上载到面板,“1”闪烁30s左右后,“1”与“PCPY”来回闪烁,则参数上载完毕; 下载功能--------按MODE键进行参数设定,旋转旋钮调节到“PCPY”(参数拷贝),按“SET”键显示当前值“0”(初始值),旋转旋钮改变设定值为“2”,按“SET”键把参数下载到变频器,“2”闪烁30s左右后,“2”与“PCPY”来回闪烁,则参数下载完毕;

网友D:
安川系列的变频器,G7、F7、E7等可以通过操作器进行拷贝,5系列就需要记录参数了。7系列:第一步:确认控制模式是一样.(A1-02值一样) 第二步:O3-02参数改成1,然后将O3-01改成1(变频器-操作面板) O3-01改成2(操作面板-变频器)。

网友E:
我最近使用的施耐德ATV71,在拷贝数据时,只能拷贝部分数据,还在研究,成功了后再告诉大家

网友F:
以前用过的艾默生EV2000系列的变频器可以进行参数拷贝。

修改参数FP.03数值。

1.在参数设置完成的变频器通过面板将FP.03参数改为1(参数上载),将参数上载到面板保存。

2.然后将此面板放到需要拷贝参数的变频器上,修改参数FP.03位2(参数下载),将保存在面板的参数下载到变频器。

注意这个功能只是针对于LCD面板,LED面板无效。

网友:
正弦变频器

网友G:
正弦变频器EM303A    EM303B

可以通过设置参数F3-31进行

0:无操作

1:参数上传(变频器传键盘)

2:参数下传(健盘传变频器)

网友H:
丹佛斯变频器FC-311,在0参数组中第50参数设置,有3个选择如图,LCP既面板,选择好后,按OK键即可。

网友I:
各品牌的原理都基本一样,都是利用面板来保存和下载参数的。

网友J:
富士电机:MEGA各系列基本通用

(1)电源接通后自动进入运转模式。在运转模式状态下,按下“PRG/REST”键,则进入程序模式,显示功能选择菜单。

(2)按下“上/下”键选择数据复制代码“7.CPY”。

(3)按下“FUNC/DATA”键,显示数据复制功能代码。

(4)通过“上/下”键选择目标功能“CoPY”,并按下“FUNC/DATA”键,则执行数据复制,将操作器内保存的数据写入到变频器。(不能执行复制功能的话,说明数据被保护,需要先把数据保护置为无效。)

(5)如果目标功能结束则显示End。

(6)返回到数据复制一览时,按下“PRG/REST”键。

(7)返回到菜单,再次按下“PRG/REST”键。

        数据保护时:在“数据复制”(7.CPY)的状态下,如果按住“FUNC/DATA”键,持续5秒以上,可以自由切换“数据保护有效”和“数据保护无效”。(保护无效至有效时显示rERD变为ProT,保护有效至无效时显示ProT变为rERD。)

网友K:
施耐德atv71,atv31等可以用SoMove软件和变频器连接后,复制或下载变频器的参数。可以自制通讯线,一根网线剪掉一头然后通过485—232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L(2015-08-29):
吉泰科变频器

A0-05:功能码拷贝

0:无操作

1:参数上传

2:参数下载(不含电机参数)

3:参数下载(含电机参数)

网友M:
纬创AC80 B

F4.05:功能参数拷贝

0:无操作

1:变频器参数值传至键盘并保存

2:键盘保存的参数值传至变频器

网友N:
最好的方式是用专用软件进行文件备份,文件名应该和变频器是唯一的并带有备份日期。其它的方式,时间久了、或人员变了很容易搞错。那个麻烦有点大了,除非你完全理解原理,很难恢复!

网友O:
台达变频器通过电脑可以上载下载参数.

1.硬件:IFD6500(USB/RS-485通讯转换模块),RS-485通讯电缆一根(用于连接IFD6500与变频器通讯端口) 2.软件:VFDSoft(至台达官方网站免费下载即可,www.delta.com.tw) 3.操作:阅读VFDSoft帮助,通过VFDSoft可以将所有变频器参数上载/下载至变频器。

网友P(2015-09-30):
SEW变频器Movifit跟MoviDriver可以用MotionStudio软件连接已经调好的设备,把参数上传到PC,命名、备份。然后再连接需要调试的设备,把参数下载下去就自然覆盖。

网友Q:
三菱D700变频器如何设置参数,怎么设置运行模式?我有一个D700变频器总报警消除不了,报警情况下功能也少了很多,选择不了运行模式。如图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三菱D700变频器如何设置参数,怎么设置运行模式?我有一个D700变频器总报警消除不了,报警情况下功能也少了很多,选择不了运行模式。如图

西门子 g120,都有一张mmc卡,可以用卡复制。也可以用start软件把参数文件全部倒进去

网友S:
三菱的变频器复制参数,有专门的变频器设定软件,可以直接用软件复制!

网友T:
         完全同意这个说法,各品牌的变频器原理都基本一样,好点的都是参数及程序的保存和下载功能 !

      我们现场使用的生产线 里使用的 CT UNI 和 SP 系列变频伺服都是一样的,每个柜子里有几台,每条都一样,都直接使用 PG 内的软件写参数和程序,然后直接 相同功能 的 CT 变频伺服 就直接下载就可以 !如只是参数下载,在 SP 系列还可以使用 CF CARD 卡进行保存上传和下载功能!

网友U:
几年前公司做一个项目弄了一批维肯的变频器,我就负责测试变频,复制参数下载,检测各种曲线,太单调了

网友V:
国产好像的很少有这功能

网友W(2015-10-31):
丹佛斯FC101、ABB ACS510 550、富士的买个配套面板直接复制然后下载

网友X:
这个很好的资料直的有必要看一下

网友Y:
ABB系列,ACS550,ACS510,助手型控制盘及简易控制盘都有这一功能,ACS800,ACS850,ACS880标配控制盘也有这一功能。

网友Z:
国产的变频器很少用,要是用到复杂的功能才会刻意去保存参数,一般都会备档,防止丢失

网友AA:
西门子变频器用以太网的路由功能很方便!

添加PG/PC

点击上传或下载参数!!

网友AB(2015-12-14):
我只是在三菱A740变频器用过参数复制这个功能,其余品牌没有玩过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使用的施耐德ATV71,在拷贝数据时,只能拷贝部...

 我也在用此变频器,不过一直没用过拷贝参数功能,还真没注意只能拷贝部分参数

网友AD:
目前就使用过一次变频器,台达VFD系列750w的,也是三年前的事情了,而且这个变频器是二手的,当时用的功能比较简单,其他设备上拆下来直接接线就用了的,都忘了调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