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64EH00R2-PLC故障

楼主(2015-07-21):
台达64EH00R2运行两年后,ERROR灯亮,PLC运行灯也不亮,通过拨盘也不能打到运行,

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程序丢失、芯片坏???????

网友B:
有故障,需要在线监测下具体故障。

网友C(2015-08-20):
是不是在机器上测量的,是不是24V有短路

网友D(2015-09-24):
初始化试试,也有可能是外围线路问题

楼主(2015-11-03):
清空程序后,重新下载程序,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