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里的数据显示与输入,读写地址可以不同吗?

楼主(2015-07-21):
    由于PROFACE不常用,所以有个疑问想请教下大家。我正在编辑PROFACE的画面,型号是GC-4408W,软件版本是4.0的,同一个“数据显示器”里的“输入”和“读取”的地址可以设置为不同吗?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之前我常用台达的触摸屏,“数据输入”都是可以设置成读写不同的。

求助呀~~~~

楼主:
求助呀,大神们帮忙回答一下~~顶上去。

网友A:
这个牌子是彻底的完蛋了,活该

网友(2017-01-02):
做两个数据显示器来配置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