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气知识普及

楼主(2015-07-21):
1、熟悉各段所带设备及各设备开关类型。
2、两票执行程序。
3、电气倒闸操作原则。
⑴电气操作应根据调度指令进行。紧急情况下,为了迅速消除电气设备对人身和设备安全的直接威胁,或为了迅速处理事故、防止事故扩大、实施紧急避险等,允许不经调度许可执行操作,但事后应尽快向调度汇报,并说明操作的经过及原因。⑵发布和接受操作任务时,必须互报单位、姓名,使用规范术语、双重命名,严格执行复诵制,双方录音。⑶雷电时禁止进行户外操作(远方操作除外)。⑷电气操作应尽可能避免在交接班期间进行,如必须在交接班期间进行者,应推迟交接班或操作告一段落后再进行交接班。⑸电气设备转入热备用前,继电保护必须按规定投入。⑹一次设备不允许无保护运行。一次设备带电前,保护及自动装置应齐全且功能完好、整定值正确、传动良好、连接片在规定位置。⑺系统运行方式和设备运行状态的变化将影响保护工作条件或不满足保护的工作原理,从而有可能引起保护误动时,操作之前应提前停用这些保护。⑻倒闸操作前应充分考虑系统中性点的运行方式,不得使110KV及以上系统失去接地点。⑼原则上不允许在无防误闭锁装置或防误闭锁装置解除状态下进行倒闸操作,特殊情况下解锁操作必须经值长批准,操作前应检查防误闭锁装置电源在投入位置。⑽电网并列操作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①相序、相位一致;②频率相同,偏差不得于0.2Hz;③电压相等。
4、熟悉各高低压动力位置。
5、会画厂用电一次系统图。
6、熟悉厂用电系统各设备位置。
主变、励磁变、发电机、公用变、机炉工作变、除尘变、照明检修变、汽车卸煤变、脱硫变、脱硫保安变。
7、高低压动力停送电操作及注意事项、闭锁装置原理。
停电拉闸操作应按照断路器(开关)—负荷侧隔离开关(刀闸)—电源侧隔离开关(刀闸)的顺序依次进行,送电合闸操作应按与上述相反的顺序进行,严格带负荷拉合隔离开关(刀闸)
8、高低压动力测绝缘规定及注意事项、闭锁装置原理。
⑴使用摇表测量高压设备绝缘,应由两人担任。⑵测量用的导线,应使用绝缘导线,其端部应有绝缘套。⑶测量绝缘时,必须将被测设备从各方面断开,验明无电压,确实证明设备无人工作后,方可进行。在测量中禁止他人接近设备。在测量绝缘前后,必须将被测设备对地放电。测量线路绝缘时,应取得对方允许后方可过行。⑷在有感应电压的线路上(同杆架设备的双回线路或单回路与另一线路有平行段)测量绝缘时,必须将另一回线路同时停电,方可进行。雷电时,严禁测量线路绝缘。⑸在带电设备附近测量绝缘电阻时,测量人员和摇表安放位置,必须选择适当,保持安全距离,以免摇表引线或引线支持物触碰带电部分。移动引线时,必须注意监护,防止工作人员触电。
在带电设备附近测量绝缘电阻时,测量人员和摇表安放位置,必须选择适当,保持安全距离,以免摇表引线或引线支持物触碰带电部分。移动引线时,必须注意监护,防止工作人员触电。
9、低压抽屉柜开关型号、操作方法,掌握闭锁装置。(抽屉开关位置及各位置作用)。
⑴连接位:开关在工作位置,一、二次触头接通,空气开关在合位;⑵断位:开关在工作位置,一、二次触头接通,空气开关在断位,在断位按下手柄逆时针可复归空气开关脱扣;⑶试验位:二次触头接通,空气开关在断位,可进行动力传动;⑷移动位:此位置可拉出送入抽屉;⑸分离位:开关在间隔外,一、二次触头断开,空气开关在断位,并且锁定抽屉。
10、抽屉开关跳闸处理方法。
11、6KV小车开关型号、型式、操作方法。
#10机工作及备用进线开关选用德国西门子生产的3AH1真空开关,负荷开关选用上海西门子生产的3AH3真空开关和天水长城开关厂生产的ZN65A-12真空开关。#11机工作及备用进线开关选用德国ABB生产的VD4真空开关,负荷开关选用厦门ABB生产的VD4真空开关和正泰集团生产的ZN63A-12真空开关。
真空开关操作?
★、从柜外向柜内推进手车?

⑴用钥匙打开柜门,柜门开启应大于90º,摆正辅助轨道;⑵将手车推到柜前对准柜体两侧的手车轨道,进车前应使断路器处于分闸状态;⑶将手车推入柜内试验位置;⑷将手车底部的推进机构面板锁定在柜体两侧的立柱上。⑸将柜门二次插头架上的二次插头取下插入手车二次插座上并锁定;⑹取辅助轨道,关上柜门并锁定。

★、从试验位向置工作位置推进手车?
注意:从试验位向置工作位置推进手车应在柜门关闭好的情况下进行。推进手车前,必需先将断路器和接地开关分闸。
推进手车的操作步骤如下:⑴用钥匙插入柜门右边的锁孔,顺时针转动90º。(此操作有三个功能:打开摇把孔,解锁推进机构;切断合闸回路,使断路器保持在分闸状态,防止带负荷插入一次隔离触头;关闭接地开关操作孔,防止带电合接地开关。)⑵将摇把从左边孔插入,顺时针摇动摇把使手车从试验位向工作位移动。⑶手车到达工作位置后,拔下摇把,再顺时针转动钥匙90º,拔下钥匙,手车就被锁定在工作位置。此时摇把孔又被关闭,推进机构被锁定。⑷车进入工作位置后,断路器分闸锁定状态被打破,断路器可进行合闸试验,而此时接地开关操作孔仍然是关闭的。
★、从工作位置到试验位抽出手车?
从工作位置抽出手车应在柜门关闭好的情况下进行。操作前,必需先将断路器分闸。

⑴用钥匙插入柜门右边的锁孔,逆时针转动90º。(此操作有二个功能:打开摇把孔,解锁推进机构;切断合闸回路,使断路器保持在分闸状态;而接地开关操作孔始终是关闭状态。)⑵将摇把从左边孔插入,逆时针摇动摇把使手车从工作位置向试验位置移动。⑶手车到达试验位置后,拔下摇把,再逆时针转动钥匙90º,拔下钥匙,手车就被锁定在试验位置。此时摇把孔又被关闭,推进机构被锁定。⑷车进入试验位置后,断路器分闸锁定状态被打破,断路器可进行合闸试验,而此时接地开关操作孔是打开的。

★、从柜内抽出手车?
从柜内抽出手车前,手车必须处于试验位置,否则柜门将被锁住不能用常规方法打开。由柜内抽出手车时,应使用专用的辅助轨道。出车时柜门开启应大于90º。出车前应先拔下二次插头,解除锁定,用人力将手车抽出柜外。
★、断路器的合、分闸?
⑴手车面板上设有手动按钮,供调试人员在调试断路器时使用。运行中的断路器在一般情况下,不能由人直接进行断路器的合、分闸操作。⑵柜体门板上设有供操作者在紧急情况下对断路器进行分闸操作的紧急分闸装置。紧急情况下直接按动分闸按钮,就可使断路器分闸。
★、合、分接地开关?
⑴接地开关的操作轴在柜体右前部。接地开关的操作应使用制造厂提供的专用操作手把。⑵进行接地开关合闸操作前应首先确认手车已移至柜外,验明电缆不带电,确认柜体的后盖没有打开,确认接地开关处于分闸状态。将专用操作手把插入接地开关的操作轴轴端,逆时针转动操作手把约90º,就可完成接地开关的合闸操作。⑶进行接地开关分闸操作前应首先确认柜体的后盖板已经完全盖好,确认接地开关处于合闸状态。将专用操作手把插入接地开关的操作轴轴端,顺时针转动操作手把约90º,就可完成接地开关的分闸操作。
12、F-C开关结构,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F-C开关由一限流熔断器与一接触器串接而成。区别:由熔断器实现速断保护。它没有储能保险,#10机的F—C的帘板需要手动操作。排粉机、一次风机、汽泵前置泵、热网循环泵、热网疏水泵、照明变。
F-C开关柜操作?
★、从柜外向柜内推进手车?

⑴用钥匙打开柜门,柜门开启应大于90º,摆正辅助导轨;⑵将手车推到柜前对准柜体两侧的手车导轨,进车前应使接触器处于分闸状态;⑶将手车推入柜内试验位置;⑷将手车底部的推进机构面板锁定在柜体两侧的立柱上。⑸将柜门二次插头架上的二次插头取下插入手车二次插座上并锁定;⑹取辅助轨道,关上柜门并锁定。

★、从试验位向工作位置推进手车?
⑴关闭合柜门;⑵将接触器分闸;⑶将接地开关分闸并锁定;⑷打开活门帘板;(从试验位向工作位置推进手车应在柜门关闭好的情况下进行。推进手车前,必需先将接触器和接地开关分闸,将活门帘板打开到开启位置并锁定。⑸用钥匙插入柜门右边的锁孔,顺时针转动90°,打开操作机构摇把孔。(此操作具有:打开操作机构摇把孔、解锁推进机构、切断合闸回路、使接触器分闸并保持在分闸状态、锁定柜门,防止带负荷插入一次隔离触头。)⑹在保护上一步操作状态的同时,将摇把从左边孔插入,顺时针摇动摇把使手车从试验位置向工作位置推进;⑺当手车到工作位置后,这时应该拔下摇把,再顺时针转动钥匙90°,拔下钥匙,手车就被锁定在工作位置,此时摇把也双被关闭,推进机构被锁定;⑻手车推至工作位置后,应从柜后检查动静触头插入深度,插入深度自测装置应露出“红”“黄”双色标记。
★、从工作位置抽出手车?
⑴从工作位置抽出手车前必需先将接触器分闸。⑵用专用钥匙插入柜门右边的锁孔,逆时针转动90°;(此操作具有:打开机构摇把孔挡板,解锁推进机构;切断合闸回路,使接触器分闸并保持分闸状态的功能。)⑶在保持上一步操作状态的同时,将摇把从左边孔插入,逆时针摇动摇把使手车从工作位置向试验位置移动。⑷当手车到达试验位置后,手车就被锁定在试验位置;这时拔下摇把,再逆时针转动钥匙90°,拔下钥匙;此时摇把孔又被关闭,推进机构仍被锁定,同时柜门锁定状态被解锁。
★、从柜内抽出手车?
⑴关闭活门帘板并锁定状态;⑵打开柜门,摆正辅助轨道;⑶拔下二次插头;⑷解除手车推进操作机构与柜体间的锁定;⑸将手车抽出柜内。
★、接地开关的操作?
F-C开关柜接地开关的操作同6KV真空开关柜。
13、保安段哪些动力在保安段失电电源恢复后能自启动。
交流润滑油泵、交流密封油泵、顶轴油泵。
14、低压动力送电时哪些开关应合上。

15、PC-MCC接线特点。(各MCC位置)。
动力中心-电动机控制中心接线方式简称PC-MCC接线。接线的特点是“使用简单的接线,以可靠的设备保证供电的可靠性”。
机炉动力控制中心,MCC:锅炉10A 11AMCC (锅炉房外捞渣机处);汽机10A1 10A2 10B1 10B2 11A1 11A2 11B1 11B2MCC(汽机房零米);网控搂 MCC(网控楼);循环水MCC(循环泵房);热机空压机房MCC(除尘脱硫);除灰空压机房MCC(除尘脱硫);煤仓间MCC(输粉机层);消防泵房MCC(消防泵房);废水处理MCC;石膏脱水搂3A MCC;石膏脱水搂4A MCC;精处理MCC。
⑴PC-MCC接线(POWER CENTRAL-MOTOR CONTREL CENTRAL)接线特点是“使用简单的接线,以可靠的设备保证供电的可靠性。⑵组成:每一套PC-MCC的电源由互为备用的两台变压器构成。虽然还是单母线分段接线,但使用了分段断路器,互为备用的负荷分接于不同的半段上。正常运行时分段断路器断开,两半段PC母线分别由各自的电源变压器供电。只有当其中一个电源断路器因变压器停运或其他原因断开时,合上分段断路器,由另一台变压器负担全部PC母线的负荷。⑶每段MCC也分为两个半段,互为备用的负荷分别接于不同半段上,但两个半段间不设分段断路器。⑷PC-MCC接线使用抽屉开关柜,每一种规格的断路器至少有一个备用抽屉,并要求抽屉有良好的互换性,一旦某一个回路发生电源部分故障,能用备用抽屉更换故障部分,迅速恢复供电。⑸75KW及以上负荷及MCC馈电回路接于PC,75KW以下负荷接于MCC。
16、MCC倒换注意事项。
MCC电源倒换必须采用“先拉后合”的方式进行。
17、380V系统电源倒换规定。
380V动力中心两工作电源间,工作电源与联络开关不能并列,电源倒换采用“先拉后合”的方式进行。
18、电气重点巡检项目。
发电机检查内容:
⑴运转声音正常,轴承振动≤0.05mm;⑵发电机、励磁变、励磁设备、互感器、中性点接地变压器、母线、断路器、碳刷及电气连接的导线等无过热、打火、放电、冒烟、松动、绝缘焦味等现象;⑶发电机定子绕组冷却水压力、流量、温度符合规定;⑷发电机密封油压、氢压正常。氢冷器不漏水,机壳内无积油现象;⑸封母微正压装置工作正常,封闭母线导体温度不超过90℃,外壳温度不超过70℃;⑹滑环碳刷清洁良好,碳刷压力均匀、接触良好,不过短、不冒火、不跳跃、刷辫滑环不过热,滑环最高温度不超过120℃;⑺氢系统各阀门开关符合规程要求,无漏氢现象;⑻励磁系统整流柜风机运转正常,温度符合规定;整流柜各元件均流正常,过压保护无动作,各部分的表计指示正常。
集电环、碳刷日常检查及维护项目:
⑴集电环上碳刷有无冒火情况。如出现火花,应进行处理;⑵碳刷在刷盒内有无摇动和卡住情况,碳刷在刷盒内应能上下活动,但不得有摇摆情况;⑶刷辫是否完好,接触是否良好,有无过热现象;如出现发黑,烧伤等现象,则应更换碳刷;⑷碳刷压力正常,每个碳刷对集电环的压力都应基本相等;⑸碳刷的磨耗程度,刷块边缘是否存在剥落现象。如果碳刷磨损严重或刷块有剥离现象,必须更换碳刷;⑹有无碳刷颤振的情形:集电环磨损不均,碳刷松弛,机组振动等原因将会引起的碳刷颤振。如碳刷发生颤振,必须将其从刷盒中拔出来检查是否有损坏情形。查明颤振原因并消除;⑺刷盒和刷架上有无积垢,若有积垢须用刷子扫除或用吹风机吹净;⑻集电环表面应无变色,过热现象,其温度应不高于120℃;⑼同一时间内,每个刷架上最多只许换1/5的碳刷,且新旧牌号必须一致;⑽碳刷与集电环的接触面积应超过总面积的70%。
励磁系统的检查项目:
⑴正常运行中,励磁系统应无限制器动作;⑵主、备用通道无故障;⑶无整流柜故障、退出;⑷励磁电流、机端电压及无功稳定;⑸励磁间环境温度正常,最高环境温度不得超过40℃;⑹整流柜风机运行正常,无不正常噪声;⑺各整流柜均流正常。

变压器检查项目:

⑴声音正常,上层油温允许范围内;⑵油枕及充油套管油色、油位正常。各部无渗、漏油;⑶套管清洁,无破损、裂纹、放电现象;⑷电缆、母线及各接头无过热、变色现象;⑸外壳接地良好;⑹各冷却器手感温度应相近,风扇、潜油泵运行良好,无振动、松动声响,油流继电器工作正常,各冷却装置就地控制箱开关位置正确;⑺吸湿器完好,干燥剂大部分不变色;⑻压力释放器或防爆膜完整,无喷油现象;⑼瓦斯继电器内无气体;⑽各控制箱和二次端子箱关严、无受潮;⑾有载调压装置机械指示器与集控室指示器位置相符;⑿各变压器小间门、照明、通风设备应完好,房屋不漏水,温度正常;⒀自动灭火装置各管路、阀门无渗、漏,其它消防器材齐全完好。

变压器特殊检查内容:

⑴新设备或经过大修、改造的变压器在投运72小时内;⑵有严重缺陷时;⑶气象突变(如大风、大雾、大雪、冰雹、寒潮)时;⑷雷雨季节特别是雷雨后;⑸高温季节、高峰负荷期间⑹变压器急救负载运行时。

气候异常变压器特殊检查项目:

⑴大风时,检查变压器引线无剧烈摆动和松动现象,顶部无杂物;⑵大雾时检查各部无火花放电现象或异常响声;⑶大雪时,检查套管及引线无结溜,各部触点落雪后不应立即溶化或有放电现象;⑷气候骤变应检查各部油色、油位(特别220KV、110KV出线套管)是否正常;⑸雷雨后,各部无放电痕迹,检查避雷器动作情况并记录于运行日志。

变压器冷却装置运行中的检查:

⑴风扇及油泵响声是否正常。⑵各冷却器出风温度是否接近。⑶各控制把手的位置及指示灯与运行状态是否相符。⑷各接头无过热现象,电缆头及冷却装置不漏油、不渗油。⑸油流继电器指示正确。
低压工作变压器(干式)温控器定值:
⑴风机停止温度:80℃;⑵风机启动温度:100℃;⑶超温报警温度:130℃;⑷超温跳闸温度:150℃。
配电装置运行中检查:
⑴各接头紧固,接触良好,油漆颜色正常,无过热现象;运行中配电装置的接头温度不得超过75℃,超过75℃时应注意观察温度上升情况,同时通知检修处理。⑵瓷套管清洁,无破损裂纹、放电现象。⑶充油设备不漏油、油色透明、油位正常。⑷互感器内部无噪声及放电响声。⑸二次线不被油浸蚀,接头紧固。⑹信号、开关及刀闸位置指示器正确。⑺刀闸触头接触良好,无过热现象。⑻母线及设备引线振动不过大。⑼电缆不漏油,温度不超过65℃。
19、厂用电系统操作分工。

高压设备的巡视的有关规定?
⑴经企业领导批准允许单独巡视高压设备的值班员和非值班员,巡视高压设备时,不得进行其他工作,不得移开或越过遮栏。⑵雷雨天气,需要巡视室外高压设备时,应穿绝缘靴,并不得靠近避雷器和避雷针。⑶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时,室内不得接近故障点4m以内,室外不得接近故障点8m以内。进入上述范围人员必须穿绝缘靴,接触设备的外壳和架构时,应戴绝缘手套。⑷巡视配电装置,进出高压室,必须随手将门锁好。 ⑸高压室的钥匙至少应有三把,由配电值班人员负责保管,按值移交。一把专供紧急时使用,一把专供值班员使用,其他可以借给许可单独巡视高压设备的人员和工作负责人使用,但必须登记签名,当日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