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基准频率和启动频率如何设置

楼主(2015-07-21):
大家好: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SJ300带了一个30kw,50Hz的风机。基本频率刚开始设置为30Hz,明显无法启动,设置到40Hz时就能启动了,请问有没有必要设定为50Hz?

网友A:
基准频率是50Hz,就应该把基本频率设置到50Hz的

无法启动,也可能和加速时间有关系,可以将加速时间设置的长一点点

网友B:
要设定到50HZ,启动不了应该和基本频率关系不大。基本频率要和电机的规格相匹配。设定值低于50HZ时,可能引起电机烧损。详细可咨询杭州华锐电气有限公司www.hzzidonghua.cn

网友C:
赛立恩变频送料控制器,享有内置光纤放大器,旋转编码开关专利,单键操作更方便,更有稳压功能,平稳送料,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