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顾美触摸屏plc一体机二级联网

楼主(2015-07-21):
最近越来愈多产品需要多台机器配合使用,(本次试验产品为深圳市顾美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EX2N-70H系列触摸屏plc一体机)

例如:一个车间六个组,每组一个管理,下面有多台机器操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二级网络,我们要通过A1监控下面组别的 ,每组要监控下面运行中的机器,如:工人每天生产了多少产品,次品多少,工作时间,现场情况,信息都要逐级向上反映

(共计三个通讯口)

第一级

A1

第二级

B1   B2    B3   B4

第三级

C1   C2    C3   C4

联网介绍

第一级与第二级  通过485modbus协议  1拖6  程序 A1 B1-B6

第二级与第三级  B1  与   C1  B1的com2口与C1的485口通过232转485模块相互通讯

B2 C2、B3 C3、 B4C4、、  依次类推

同理  C1 D1、C2D2 、C3D3、 C4D4、通过232转485模块去实现通讯

2、接线方法

A-B 第一级与第二级之间使用485口通讯  后面端子  A对A   B对B  两边直连  有条件的话 可以做485口保护

B-C   上位机的232口(com2)和下位机的485通过485转232模块相连接

C-D   上位机的232口(com2)和下位机的485通过485转232模块相连接

3编程部分

A  主机接6台从机

我们使用RD3A    WR3A 通过相互读写寄存器值进行数据交换

然后位  如  M0  X0  Y0  等等  通过 mov  K4X0 D0 的方法 把位转为字节放到寄存器里面

检验是否通讯完成  每次发完数据 M8123会给一次脉冲信号   其中还有给出校验错误  通信超时的信号  具体参照附件:PLC MODBUS通信协议手册

具体程序请参照:PLCA1

显示部分参照:HMIA1

B1-6  B组作为A的从机 需要写上从机的通讯参数,B1  则D8121 为K1

            其余程序部分自行编写   和A1 只是相互交换数据

        具体程序部分参照:PLC B1 、PLC B2、 PLC B3、 PLC B4、

        显示部分参照:HMI B1、 HMI B2、 HMI B3、 HMI B4、

B-C

B作为C的上位机  我们需要在触摸屏里面设置和C机通讯参数 能够实现B 和C之间通过触摸屏实现数据交换

同样的道理

C-D

上位机通过触摸屏通讯  下位机用485和上位机通讯

网友A:
很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