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接地环用途

楼主(2015-07-22):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电磁流量计接地环的作用。

       电磁流量计接地方法有很多种,四氟衬里的传感器可将接地环用螺钉固定在法兰上,可以保护内衬不受损伤,有的还可以接在传感器脖颈法兰上用导线将其与大地连接。

以下几点需要引起注意:

一、    电磁流量计在塑料管道或有绝缘涂料、油漆的管道上安装时,传感器的两端应安装接地线,使管内的被测介质与大地短路,具有零电位,否则电磁流量计无法正常工作。

二、    电磁流量计接地环应选用不锈钢材料。

三、    接地点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接受点,不得与其他设备的接地连接在一起。

       电磁流量计外壳接地与否,直接关系到测量的精度和稳定性,接地导线必须不传导任何干扰电压,因此其他电气设备不应连接到相同的接地线上,仪表出厂时,转化器的输出部分已设置好接地线,只要按要求接地即可,因传感器与金属管道相连,金属管道内的介质与大地已有良好的电气连接,这样传感器可不用再加装地线,如果对接地有了更高要求,或周围工作环境有较强电磁干扰时,也可独自设置地线。

       电磁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会遇到转换器显示的流量不稳定,有波动的情况。尤其在管道存散电流干扰时,只有良好的接地保护,才能确保电磁流量计准确的测量。不接地并不影响流量计准确测量,但是一旦环境改变,即造成流量计不能准确稳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安装时最好做好传感器的接地保护,给电磁流量计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良好的使用方法以及适合的选型,给日常的使用带来极大的方便。

网友A:
  接地点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接受点,不得与其他设备的接地连接在一起。

感受颇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