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赢取充值卡!讨论活动系列2:谈谈您半年内做过的项目

楼主(2015-07-22):
工控论坛十五周年,为答谢广大网友的支持,特推出有奖讨论系列活动,欢迎大家踊跃参与,积极探讨!

 有奖讨论2:谈谈您半年内做过的项目

   引导:

   说明项目的行业,技术特点,所用产品等,请详细描述。

   参与方式:直接回复您的观点在此贴下。

   评奖规则:参与者工控账号通过手机认证,视为有效。未认证者可按照下述链接先认证再参与活动。

   奖项设置:一等奖一个,100元充值卡

                    二等奖两个,50充值卡

                    三等奖五个,30元充值卡

                    本次活动,不重复发奖

   活动日期:8月1日-8月10日

   手机认证方式为:

   登陆中国工控网后,点击链接进行认证操作:http://nuser.gongkong.com/member/home/mobile

网友A:
做了几个大的项目:

设计一款机组上的自动化配套电柜,自动操作系统;

还为了这个项目和第三方合作开发了一款自动化集中控制系统,硬件由第三方开发,软件自己根据工艺流程编写。

开发几个软启动柜,适用于315kW机组;

还委托第三方开发了一个高压启动柜,提出自己的要求,让有资质的第三方去制造和认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了几个大的项目:设计一款机组上的自动化配套电柜,自动操作系统;还为了这个项目和第三方合作开发了一款自动化集中控制系统,硬件由第三方开发,软件自己根据工艺流程编写。 开发几个软启动柜,适用于315kW机组;还委托第三方开发了一个高压启动柜,提出自己的要求,让有资质的第三方去制造和认证。

都是小项目,改造性质的! 粉末回收,rfid检测

网友C:
楼上继续,继续参观中.....

网友D:
今年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项目比往年明显的少。

我做的项目主要是恒压供水和污水处理两大块。

1、江西宜春某市政污水处理厂,日处理废水15万方,今年做的是三期项目,在原先西门子CPU414PLC的基础上,增加了四个IM153-1从站,PROFIBUS通讯,PLC编程用的是STEP7 V5.5,上位机进行了升级,原先的WINCC V6.0升级到WINCC V7.2,上位机PC用的是DELL的T5810塔式工作站。主体设备是德国进口,百乐克工艺,现场仪表用的是E+H,目前项目已正常运行半年。

2、山东聊城某市政污水处理厂,日处理废水12万方,今年做的是二期项目,PLC用的是西门子315-2PN/DP,带六个IM153-4从站,PROFINET通讯,另外紫外和加药部分用的是S7-1200 PLC,上位机使用的是西门子的IPC427D,系统用的是SEVER2008,WINCC V7.2ASIA,因施工困难,上位机与PLC柜之间采用的是无线通讯,无线网桥方式。项目总点数为1014点。主体设备是德国进口,百乐克工艺,现场仪表用的是E+H,目前项目已正常运行四个月。

3、山东潍坊某自来水公司恒压供水项目,控制柜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用的还是S7-200的PLC,ABB软启动器和ACS800变频器。目前已正常运行两个月。

4、内蒙两个污水处理厂编程调试,控制系统跟前两项差不多,不多说了,不同的是MCC和吸泥机之间采用的是菲尼克斯的蓝牙通讯。

5、山东青州某广场喷泉项目,S7-200PLC,变频调压,较为简单。

网友E:
  都是高手呀,我不是做项目的,只是打杂的电工怎么办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偶是一个化工企业里最普通的一员,从事的是最简单的仪表维...

厉害啊

网友H:
最近做了一码头抓斗+吊钩两用起重机,起重量25吨,属于起重行业.

图为吊钩工作状态下!通过电气控制系统控制机构的升降,配合副钩系统,可以使得吊物翻转、起吊等。

整个电气系统操作平台,手柄控制整机各个机构的运行(包括起升机构升降、物体翻身等),手柄具有零位保护功能。面板配置电源、故障、行程终端显示。还具有事故紧急停止,辅助系统控制等辅助功能。

调速系统,使用温州久久调压调速控制器,控制机构速度,具有旁路系统。

另外说明:

吊钩系统另配置,具有遥控操作功能,可以在100米范围内,操作控制抓斗的开、闭、抓取、放开等。遥控系统采用台湾禹鼎遥控器(包括发射系统和接收系统),抓斗除了电气系统,还配置液压系统支持抓斗正常工作。

网友I:
最近做了一个隧道窑砖厂全厂自动化项目:

1、原料车间配料控制及设备连锁控制;

2、成型车间加水控制及设备连锁控制;

3、窑炉运转设备连锁控制;

4、窑炉温度、压力、湿度及风机监控系统;

5、车间视频及大屏幕系统;

6、全厂DCS系统。

网友J:
今年上半年和同事一起将单位的改造项目《柴油质量升级即脱乙烷塔改造项目》做完,并一次开车成功,生产出合格的液化气。在此项目中,主要完成了DCS的组态、调试和联校工作。完成了此项目的联锁逻辑的编写与下装工作。

网友K:
做一个制浆造纸厂自动化项目:

1、全厂电力系统,包括35KV变电站、纸机主传动系统、高低压配电系统。

2、全厂DCS系统,西门子PCS7系统

3、全厂仪表自动化系统,BTG浓调、霍尼韦尔变送器、横河流量计、力诺阀门

网友L:
公司自行研发非标设备电气设计主要是定位控制与气动系统

搬运机器人编程设计及夹具设计组装。

这年头感觉知识明显不够用啊,接触的越多感觉需要学的东西越多。

网友M:
做一个苹果一体机漏光测试的项目,比较简单,目的是制造一个黑暗环境,测试其漏光效果,用了欧姆龙cp1h的plc和三个安川伺服,动作简单,三个电机一个开关门,一个相机升降,一个usb工作台升降

调试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13个步进电机,之前同事做的成熟项目,接手后开始研究工艺,动作,以及从零开始学习基恩士plc,两个多月的努力,终于调试成功,该项目主要测试一体机的隔音和堵孔效果,还需要几个基恩士的光纤来检测,比较复杂,左右各3个步进电机定位,上面三个定位,后面一个堵孔,前面一个堵孔机构,外加两个开关门。后续又在现场更改12年做的这些项目,做了四五十台,每次都有所变动,动作,时间上都按照客户的要求顺利完成了

网友N:
今年主要的项目以污水处理为主,加以供热站以及其他的一些变频等项目为辅。

主要采用的产品有PLC,触摸屏,变频器,工业交换机,工控机等。

污水处理的工艺是项目中的难点,要实现生产污水的自动上水、自动加药、调节污水中各种化学元素的含量以及自动过滤功能。

在我看来,污水处理最主要的是处理的工艺,工艺合理恰当,配以完美的电气控制,运作起来还是相当得心应手的。

就拿最近的这个项目来说吧,调试极为不顺利,最根本原因还在于乙方(本公司的甲方)在工艺设计初期就没有一个完整、论证过的技术方案,以至于在设备安装到位之后,联动调试过程中,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漏洞,包括水泵的出水量大小不能完成预期的效果,沉淀池不沉淀等诸多问题,而种种问题的存在,也给电控调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调试过程中,甲方不断调整设备工艺,作为电气技术人员,只好在现场不断配合处理工艺,更改电气控制工艺!无疑使得项目推进有了一定的难度,因此我觉得作为污水处理的难点并不在于电气控制,而是污水处理的工艺一定要严谨,经得起考验……

网友O:
自动化行业干了两年,以前是做现场调试,后来自学转行.最近做过几个有大有小的项目:

1:定压补水系统设计,因为没有机械工程师,所以机械方面也参与设计了.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主要的东西就是通过检测压力,流量,温度等模拟量做反馈,温度调节用到了PID.

2:钢筋立式弯曲机,属于建筑行业比较常用的.四轴顺控定位不是很复杂,难点在于钢筋要弯折各种角度和尺寸,我把数据都做到了触摸屏里面,可以自定义设定角度和参数,还是比较成功的.

3:立式轮切包装机.这次用的是横河plc编程,不要说其他plc的电子凸轮功能多好用,横河plc的特点就是自主性太强,要自己设计6次方程曲线,然后自己写表格,一个数据错误就造成飞车,还好是包装机,要是换做重型设备,估计就毁了.

其他做过的小虾米的项目就不提了.现在正在做大型项目,三菱plc,普罗菲斯屏与YAMAHA机器人通讯控制.价值上千万的项目,做完之后在吹牛逼吧

网友P:
呵呵,不好意思,最近忙项目,没有时间参加正好周六日休息,我也来分享下我的的项目:

项目名称:某集团金属镁一体化项目

行业:化工

技术特点:

成套配供就地控制箱,至少可以实现:就地控制、运行状态显示、远方/就地切换开关,和必要的联锁保护等功能。控制设备的动力控制回路在就地控制箱中实现,泵运行状态信号、液位信号可远传DCS,就地、远方控制转换开关信号须反映到DCS,远传信号接线分界点为PLC控制箱,就地控制箱至各内部设备的电缆和接线由卖方负责,买方负责提供电源和远方控制指令到就地控制箱接线端子。成套变频电控柜防爆等级dIICT3, 防护等级IP55。柜内至少应配置电动机的速段、过流保护等,同时配有手动/自动控制的转换开关, 控制系统能断电自动保护,故障时声光报警。

本设备由液位输出信号传输到PLC系统控制设备的正常运行。

两台电机拖动水泵工作,两台互为备用,环境温度-30~70℃,湿度≥70%.主回路电压三相五线380V、50Hz,控制电路电压AC220V;安装DC24V电源,电源电压偏差为额定值的±10%时,机组能正常启动和运行。

控制方式:离心泵的手动/自动控制。控制柜内分别有离心泵的手动/自动控制。

(1)、手动:当手动/自动转换开关在手动位置时,具体要求如下:

按一号泵或二号泵的启动或停止按钮能实现两泵的启动或停止;当液位达到超高水位时报警(声光报警),当液位下降到危低水位时发出报警,连锁保护,两台离心泵同时停止并且都不能启动。

(2)、自动:当手动/自动转换开关拨向自动位置,离心泵由液位变送器传送给PLC的信号来完成控制及报警,具体要求如下:液位变送器量程0~1200mm(4~20mA),液位分:超高水位(95%)、高水位(85%)、低水位(15%)、危低水位(5%)。

液位变送器要流出4个接头,分别为,超高水位、高水位、低水位、危低水位。

离心泵控制:当液位达到高水位时启动主泵,当液位达到超高液位时发出报警,两台离心泵同时运行;当水位下降到高液位时,停止备用泵,主泵继续运行,集水罐液位在高水位~低水位之间 ,变频器进行PID调节,设定值为50%液位高度。两台水泵一用一备,故障时自动切换,故障解除后自动转为备用,当液位下降到低水位时主泵停止运行;当液位下降到危低水位时发出报警,连锁保护,两台泵同时停止并且都不能启动。两台泵可实现故障切换,互为备用。主备泵交替运行,按间隔10天切换。

保护及报警:控制系统要有短路、过载、断相、换相保护。出现短路、过载、断相、相序错误、液位超高、液位危低发出声光报警。

显示及通信:液位变送器为二线制远传型。输出信号DC4~20mA,液位信号、泵运行状态远传至DCS,通讯协议:MODBUS,通讯接口RS-485;两台泵按间隔240小时切换,停止当前泵,延时5秒启动另一台泵,两台泵实现交替连续运行。

要预留出一个220V的接口,连接电伴热,一个启动按钮和停止按钮,还有一个断电按钮,只有冬天使用,夏天不使用。

所用产品清单:

防爆控制柜 (正压通风):型号:NKL-4防爆等级:dIICT3;防护等级:IP55;

PLC:西门子224xp

变频器:ABB-510变频器,一拖一运行;

柜内主要电器元件采用施耐德

图纸截图:

程序截图:

设备图片:

项目测试正常,验收合格,回款正常!!

网友Q:
今年市场不景气,项目较少

行业:医疗

设备:分子筛制氧机

设备产品:西门子plc  224xp ,步科触摸屏 MT4404T, 空压冷干机 阿特拉斯

空气经过空压冷干机后把空气打入到储气罐中,经由分子筛主机动作产生氧气流入到氧气缓冲罐中,当缓冲罐到达压力后,氧增压机启动。氧气由缓冲罐打入到储氧罐中。

网友R:
行业:电梯

设备:配电柜

设备产品:三菱plc 安川变频器 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