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取充值卡!有奖讨论系列3:面对危险生产作业,您敢说“不”吗?

楼主(2015-07-22):
工控论坛十五周年,为答谢广大网友的支持,特推出有奖讨论系列活动,欢迎大家踊跃参与,积极探讨!

 有奖讨论3:面对危险生产作业,您敢说“不”吗?

   引导:

   说明您曾经历或见过高危作业的场所、条件、危险系数,以及您的想法和观点。

   参与方式:直接回复您的观点在此贴下。

   评奖规则:参与者工控账号通过手机认证,视为有效。未认证者可按照下述链接先认证再参与活动。

   奖项设置:一等奖一个,100元充值卡

                    二等奖两个,50充值卡

                    三等奖五个,30元充值卡

                    本次活动,不重复发奖

   活动日期:8月11日-8月20日

   手机认证方式为:

   登陆中国工控网后,点击链接进行认证操作:http://nuser.gongkong.com/member/home/mobile

网友A:
按照法定流程,可以说不

拿吊车来说:

1、超载或被吊物重量不清不吊;

2、指挥信号不明确不吊;
3、捆绑、吊挂不牢或不平衡,可能引起滑动时不吊;
4、被吊物上有人或浮置物时不吊;
5、结构或零部件有影响安全工作的缺陷或损伤时不吊;
6、遇有拉力不清的埋置物件时不吊;
7、工作场地昏暗,无法看清场地、被吊物和指挥信号时不吊;
8、被吊物棱角处与捆绑钢绳间未加衬垫时不吊;
9、歪拉斜吊重物时不吊;
10、容器内装的物品过满时不吊。

凡此类不规范的,危险的都可以说“不”,不用担心自己的职位高低

网友B:
如果可以避免或者可以减小危险系数,做好一定的防护措施还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或者防护用具,完全可以说“不”

比如,污水处理工艺中,加药这一环节,如加高度硫酸的时候,如果没有防毒口罩以及防护手套,现场通风而且要好,否则完全可以拒绝

再比如,做污水站的简易房的时候,高空作业没有防护用具,完全可以拒绝

网友C:
危险作业,必须遵守操作规程,作好防护。如果防护不到位,或不按规程操作,完全可以说不。安全迟早要放在第一位。

网友D:
曾经经历

曾经危险作业还是有的,比如高空作业,大约6米高吧,

高于2.5米就应该挂安全带,没有安全带就可以拒绝作业,

但是当时的条件是,没有挂安全带的地方,所以为了工作

只能硬质头皮冒着危险干了,其实这种事情在施工单位很常见的,

有时候在施工代为眼里这些安全根本不放在眼里!

想法和观点

树立正确的安全意识,敢于和危险说不,可以和有关部门或领导

进行良好的沟通,公司的<此处内容被屏蔽>门应该负起责任而不是挂个职称

工作的个人应该意识到危险作业带来的后果,对于伤亡有认知!

网友E:
     我想对于任何人面对危险生产作业,都会说“不”的。否则就不正常了。从古至今,谁不想幸福安乐,谁不想平安到老?“关注安全,平安是福”是所有人共同的心愿.

     安全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是人类生存、发展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安全生产既是人们生命健康的保障,也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更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前提。

     我们只有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抓好安全生产,才有可能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否则一切效益无从谈起。

网友F:
做为一个化工行业从事电气的人员,在我厂区最危险的是PLG液化气注射部位,属于高危,重点监控部位,危险系数为最高,一旦爆炸全厂会夷为平地,周边企业全部遭殃,严格要求禁止在这个场所吸烟、使用明火。因施工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明火作业的,应当按照规定事先<此处内容被屏蔽>审批手续,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消防安全规定。在此类场所使用防爆工具,

一家经常到我单位施工单位,在此部位施工,由于属于非生产期忘记带防爆工具,存在侥幸心理,使用非防爆工具,被我检查发现,果断开出罚单,以后禁止此单位施工!!安全第一!!

网友G:
面对危险工作,直接了当的说不!

而且,要指出问题和后患。

让别人也知道,及时改正!

以免更大的危害!

还记得上次那个电梯事情吗?

如果刚开始出现问题,及时处理,就不会出现那样的结果!

只能怪我们不够细心!

网友H:
    同意4楼的观点,工作催的紧只能硬着头皮上,现如今留下了恐高的阴影。现单位一兄弟干活时遇到一柜子,零 ,地排在上端,穿线时碰到了主排,六级工伤。劳动者在单位是弱势群体希望单位真的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今年实行了6个零分制度:1,上牌挂锁制度。2,动火证制度。3,有限空间制度。4,高空作业制度。5,叉车道行制度。6,危险化学品制度。目前严格执行。

网友I:
理应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不少的民工在被迫的情况下从事着危险生产作业,希望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不要强加于人,注重安全!先向这些一直把劳动人民的安危放在行动上的人们说声谢谢!只停留在口头上的人们说声,你去试试吧!

网友J:
危险作业,危险相对于安全说,行业还是蛮多i!比如特种设备——起重机行业,无论制造、安装、使用等各个环节都存在安全隐患。要说最为危险环节还是起重机安装环节,毕竟属于高空作业,设备一般安装离地面高度几米到几十米不等,有的甚至高度超越100米大关,有些高度超高设备大多数安装在海边港口、码头位置,不仅要克服恐高的潜在因素,还要面临海风常年吹打。危险系数极高!

面临危险行业,从业者如何保护自身安全呢?

一般讲,不同的从业环境应该具有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每个企业都应该把职工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安全是最大节约——我想每一个企业主都懂得这个道理。从平时的安全意识培训教育,到相应的职工劳动保护,以及应急预案都应该环环相扣,做到万无一失。即便出现问题,也可以及时响应,把损失降低到最小化。

退一步讲,并不是每一个企业的老板都把安全意识放在首位,有些员工安全意识还不够深入。这就存在一些企业在利益驱动下,不顾及职工安全,提高生产效率。让职工在危险环境下“顶风作业”。遇到类似问题,我想首先要敢于说不!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才是一个人最大幸福。

至于如何说不,要具有一定的技巧。敢于说不,不等于直接和上司顶撞。要针对危险潜在因素和危险人为因素渗入分析,适当时候和上司推心置腹谈,让老板明白你的诉求,甚至让他觉得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以公司利益为出发点。这样既可以避免冲突,也可以进一步拉近你和上司的距离。

退一步讲,遇见那些茶水不进的上司。无论如何讲道理都依然让你继续作业,此时此刻,只有“罢工”,甚至走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离开这样的上司,绝对不是坏事。说不定是你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呢?

总之。面对高危作业,面对不合理的安排。要敢于说不。不要怕,老板不近人情,我们还有劳动法后盾做箭牌呢?

网友K:
去年12月份左右在锦州义县现场调试风力发电机,需要爬上机舱进行相关模块的参数设定,因成本原因安全滑块数量有限,塔筒高90m,虽然有休息平台,但安全起见,还是坚持没有滑块不爬塔筒,最后是爬上去一个把安全滑块放下来再上去一个,依次爬塔筒。虽然耽误点时间,但是保障了人身安全,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网友L:
现场维护设备

1、电工禁止单独作业。

2、进入有行车作业及高空作业必须佩带好安全帽。

3、在车间进行动火作业时,开据相关单位证明,做好防火准备,才可以进行工作。

4、在车间有油品区域内禁止动用明火。

5、车间电气柜附近必须配有消防安全物品。

6、车间油污地面必须有明显标示警示装置。

7、行车下禁止走动以及作业。

8、安全护栏出现问题必须及时排除跟换。

其实我们很想对不安全行为说不!!!

只能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网友M:
每一个公司都会明文要求注重安全,都会允许你对危险说不,可是我们的工作中碰到危险我们干说不么?能说不么?说了不就可以不干了么?说了不就解决了危险了么?

一年前,偶这个城市的一个兄弟炼化公司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汽油泄漏事故,4死2重伤(在医院里也没救回来),6个刚刚毕业只有一个刚结婚的大学生活活的被汽油淹死。偶有感而发在海川论坛发过一个帖子:死神就在一瞬间,说了上班十多年来,偶这个仪表现场维修工所经历的危险和无奈。

一年半后,也就是在上个月中,山东的一个石油炼制企业—石大科技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爆炸事故,虽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性质也非常的恶劣。由于发生爆炸的石大科技的公司是偶的老家,在火灾后打电话得之,大火被扑灭的一些细节。

石大科技发生大火后,整个山东区的消防实行了联动,石大科技的厂内消防、日照钢铁消防、日照消防、青岛消防、潍坊消防、济南消防、临沂消防已经江苏连云港的消防都来参加灭火,可见其火灾的严重性。但真正的实现了明火扑灭却不是消防官兵,说白了消防官兵根本就没有灭火,而是使用大量的高压水枪来保护没有起火的几个球罐,用水来实现降温,起火的球罐就让其燃烧,直到里面的燃料全部烧完后,自行熄灭。

大火烧了十多个小时却不见熄灭,厂领导着急不单单是自己的仕途也是挣个厂区的资产在不断的流失,而且无法保证这种灭火方式是否还会引起爆炸,于是来到灭火指挥部,说应该把现场球罐顶部开启的阀门关闭以此来切断泄漏源实现灭火。消防官兵没有一个愿意去的,指挥部最后决定让厂内的员工到现场关阀门。于是厂长找了三个年轻的操作工来到指挥部听后指示,三个年轻人,面对着省长、首长、官员、厂长、记者、消防官兵,谁敢说现场危险不能去,谁能说出口,他们背着空气瓶爬到拿被烟熏火燎的很长时间的球罐上面关阀门,不确定球罐上的铁梯子是否牢固,不确定球罐上开启的阀门喷出的液化气引起的大火是否把他们吞噬,不确定在上面关阀门是否会发生爆炸,他们面对危险,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把命交给命运。

两个事故两种结果,一年前的堵漏失败,6个年轻大学生被汽油淹死了,不但背上了违规操作的罪名,也成为了全国学习的典型。上个月的火灾事故,3个年轻人成功了,赢得了鲜花和掌声,被夸赞为英雄。但如果这次关阀门失败或者由此而丢掉性命,那么他们同样背负了违章操作的罪名。他们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没有说不,并不代表他们内心不想说,而是不敢说,不能说,因为在那样的情景下,你的一句话一个字都会产生很大的心里压力,在那种压力下,你明明知道要去送死,可仍然无法选择。

在海川论坛的那个帖子中,偶把现场的仪表维修工看作与消防队员同样的工作性质,都是为了消灭危险的,都是在危险面前别人撤退而自己必须冲上去的,可是同样的性质的工作却有不同的命运,厂里的仪表维修工在现场仪表发生故障而明知危险却冲上去排除的时候,成功了没有鲜花没有掌声甚至没有一毛钱的奖励,厂领导及大多数人都会认为那是你的工作,那是你的责任,可是一旦在这样的抢修工作中失败或造成了人身伤害,那么首先是你违章了,是你违反了操作制度,你不会获得补偿反而会收到处罚。在看一看消防官兵,同样工作性质,他们成功了全社会的赞美和掌声,他们因此而丧命也会被追认为烈士,一种对献身的肯定和认可。

在那个帖子中的回帖偶也感叹,被边缘化的仪表维修工,实质上是领着搬砖的工资,干着堵枪眼的工作,成功是应该的,失败是可耻的,伤亡是违章的,面对这种最现状偶刻意的不去想,不敢想,因为不知道下一次的工作是否还能全身而退。因为偶知道在面对危险的时候,虽然你说了不,但你要照样去干,虽然你发现了隐患和危险,但这样的危险隐患却任然存在。

如果说仪表工抢修工作而出现的危险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很多仪表的安装而出现的安全隐患,偶感觉就是故意的,设计院、建设单位、监理单位以及项目组对于仪表工安全操作的轻视,造成大量的原本可以避免的危险却大量的存在,甚至有时候就是感觉,给仪表出难题,没有危险给你创造危险。

看一看偶这个厂一个重质油综合利用项目马上就要投产的设备的仪表安全隐患,这些隐患是完全可以没有的,却被设计院、建设单位给创造出来了,在项目投产初期偶一个表一个表在现场的三查四定中提出来的这种安全隐患,现在马上要开车了,任然没有丝毫的改变,面对如此多的现状,你在维修仪表时怎么说不?你还有的选择么?为此偶曾经和领导顶过嘴,骂过娘,可是工作还要继续,危险任然无法消除,你只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阎王爷,哪一天阎王看到偶不顺眼了,就把偶带走吧,因为偶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双法兰液位计上侧取压阀这样的安全隐患,随处可见

高压切焦水泵出口的压力检测,近400公斤的压力如此安装,设计院和施工单位这是怎么个意思,为什么非要给仪表维修工制造安全隐患?

看一看这样的楔式流量计的安装,现场遍地都是

蒸汽压力取压阀,沿着管线10多米就是安全操作平台,其却安装在这里

双法兰差压测液位。

悬空与地面30多米高的管线上的流量计,在向西5、6米就有安全操作平台,其却设计在这里

虽然安全平台只有短短的50公分,你却用不上,只能把身子探出来拆卸螺栓,为什么平台就不能在延伸30公分呢?

这种阀门怎么办?为什么非要制造危险?

看一看这样的管线上的流量计,在维修时我们可以说不么?如果同意了基本上现场的表都不用修了。

面对这样的现状,你根本无法说不,说不完的不,说了也白说的不,当你说不的时候,领导还会当面训斥你,就你事事多,就你命值钱,别人能干你不能干,有意见?去厕所。。。。。

安全每一个人都会说,安全每一个人都知道,可是面对危险领导只是嘴上强调安全,却不办实事,请问为什么本来能够安全的仪表非要弄到危险的地方,本来能够解决的安全隐患为什么不去解决,然后在使用中又强调安全了。在领导眼里你违章他不管,你出现事故就定罪你违章,一个不把一线员工的生命当回事的国度,要想减少安全事故是不可能的。如果安全仅仅靠那些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的领导的嘴动动就能够重视起来的话,那中国的事故还会层出不穷。

借用党媒的一句话:我们不仅看他怎么说,更要看他怎么干。安全管理不是动嘴管理是动手解决问题。规定可以说不,永远赶不上不需要说不。

网友:
现场设备调校:例如运行中的差压式变送器,在调整零点时,必须关闭取样一次门。但是有些领导会让关闭三阀组的正负压侧,通过打开平衡阀调整,这是错误的,存在安全隐患,你要勇敢的说“不”!!

网友N:
500V以下带电作业应注意哪些事项?

 (1)工作前必需经主管部门批准,工作人员应有允许低压带电工作安全合格证,并采取一定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后,方可进行工作。

 (2)工作应由两人进行,一个监护,一人操作。监护人员应由有带电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监护人应精神集中,不可触及操作人员,不可做与监护无关的事。

 (3)监护人和操作人均应穿戴整齐,身体不准裸露。

(4)应穿合格的绝缘靴,戴干净干燥的手套,并站在梯子或其他绝缘物上工作。

 (5)带负荷的线路不准断、接,断、接无负荷线路时应先断相线后断零(中性)线,接时应先接零(中性)线后接相线,应搭牢后再接。断、接处应用绝缘布包扎好。

(6)带电部位应在操作人的前面,距头部不小于0.3m,同一部位不允许二人同时进行带电作业。操作人员的左右后侧,在1m内如有其他带电导线或设备,应用绝缘物隔开。

 (7)雷、雨、大雾及湿天气不准进行室外带电作业。

网友O: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网友P:
   在建筑、市政、装饰、基础等专业施工或工厂车间进行安装、检(维)修、焊接、油漆、防腐等施工作业遇有下列场所的,均属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场所。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这类事故是可以预防的,只要我们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加强对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管理,采取下列防范对策措施,这类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凡进入有限空间危险作业场所均应严格执行“先检测、后作业”的制度,现场必须采用机械通风措施。作业人员应待检测的氧气含量、有害气体、可燃气体、粉尘的浓度符合相关要求后,方准进入。未经检测或检测的有害气体含量不符合要求的,严禁作业人员进入该场所。

   经常需在有限空间进行危险作业的施工单位、管理部门必须配置相应的气体检测仪、通风机械设施和防毒救护器具;应保证其产品质量、性能安全可靠;产品认证书、合格证、检验或鉴定报告、使用(操作)说明书等相关证件一应齐全。对检测仪器、救护器具等应妥善保管,并按规定定期鉴定或校正。

网友Q:
树立正确的安全意识,敢于和危险说不,可以和有关部门或领导

进行良好的沟通,公司的<此处内容被屏蔽>门应该负起责任而不是挂个职称

工作的个人应该意识到危险作业带来的后果,对于伤亡有认知!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网友R:
高电压试验是一项高危试验。试验分控制室和试品现场如下图。

到处都有高压危险的牌子。制度很严,必须二人一起工作,有记录;高压大厅外来人员要登记。因此,无事故;试品损坏,不会影晌人和设备。有机会大家可去看。看照片,我这里有。

网友S:
面对危险生产作业,您敢说“不”吗?

当然,大不了不干了,重新找工作。生命只有一次,一旦出危险,家就毁了。

网友T:
     2009年,记得进入厂里上班的第一天,首先是<此处内容被屏蔽>长的第一堂课:安全课。

现在大部分都忘记了。但是“四不伤害”、“三不违”、至今任然记忆犹新。

     四不伤害是指“不伤害他人,不伤害自己,不被别人伤害,保护他人不受伤害”。

     三不违是指,“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

纵观各类生产事故,不是违章操作,就是疏忽大意,心存侥幸。

我们这些打工仔,在厂里是一根草,但是是家里的一片天。我们应该对危险生产作业立即说不。

而且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确保生产事故发生。

网友U:
经历过太多危险了。

有一次,控制柜上电操作中,螺丝刀误触高压母线,螺丝刀直接弹飞出去,母线变黑。。。

还有一次,测试端子,不知道哪个猪上了电,万用表直接炸掉。

能活下来,不易啊!

网友V:
面对涉及人身安全的危险操作就要果断说“不”,这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记得有一次调试系统时,有一台超声波流量计信号不正常,需要调试,当初施工图设计时,我就注明了要安装在便于操作的地方,如果不便操作就要搭设操作平台,可是为了节省资金,我们公司把这个平台去掉了,导致调试时要站在其它工艺管道上进行操作,我果断拒绝了操作,指导搭设了临时平台,确认安全,我才上去进行操作。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在云南富瑞现场亲身经历过化肥管道突然爆裂,化肥喷了我一身;在兰州石化亲眼看到装置爆炸,吓得我一整天浑身无力;在山东邹平现场甲方把高压蒸汽误送到低压蒸汽管道,把设备炸开,此时我刚刚离开那个设备。。。。。

    由于工作的需要,我们经常身处易燃易爆等危险场所,如果不注意按要求或规程操作,那么首先受到伤害的是我们自身,其次还要给企业带来损失,有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的经验是不在危险场所过多停留,在厂里走路不要在工艺管廊下走,遇到会涉及自己人身安全的就要果断说不,哪怕失去这份工作也要说不,因为我们的工作可以再找,但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是找不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