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论坛有奖讨论系列4:您认为智能制造所需的产品新技术

楼主(2015-07-22):
工控论坛十五周年,为答谢广大网友的支持,特推出有奖讨论系列活动,欢迎大家踊跃参与,积极探讨!

 有奖讨论4:您认为智能制造所需的产品新技术

   引导:

   说明产品或者技术所用到的硬件、软件、信息系统等,请详细描述。

   参与方式:直接回复您的观点在此贴下。

   评奖规则:参与者工控账号通过手机认证,视为有效。未认证者可按照下述链接先认证再参与活动。

   奖项设置:一等奖一个,100元充值卡

                    二等奖两个,50充值卡

                    三等奖五个,30元充值卡

                    本次活动,不重复发奖

   活动日期:8月25日-9月5日

   手机认证方式为:

   登陆中国工控网后,点击链接进行认证操作:http://nuser.gongkong.com/member/home/mobile

网友A:
考虑一下

网友B(2015-08-25):
智能制造应该是集成度比较高,效力高,故障低的。

大大减少成本!

提高效力!

网友C:
3D立体打印技术将会走进前几万户,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普通打印机可以打印电脑设计的平面物品,而所谓的3D打印机与普通打印机工作原理基本相同,只是打印材料有些不同,普通打印机的打印材料是墨水和纸张,而3D打印机内装有金属、陶瓷、塑料、砂等不同的“打印材料”,是实实在在的原材料,打印机与电脑连接后,通过电脑控制可以把“打印材料”一层层叠加起来,最终把计算机上的蓝图变成实物。通俗地说,3D打印机是可以“打印”出真实的3D物体的一种设备,比如打印一个机器人、打印玩具车,打印各种模型,甚至是食物等等。之所以通俗地称其为“打印机”是参照了普通打印机的技术原理,因为分层加工的过程与喷墨打印十分相似。。

网友D:
     要实现一个生产系统的智能制造,关键智能基础共性技术需要突破,这其中涉及到如下关键技术。

     1 识别技术

   识别功能是智能制造环节关键的一环,需要的识别技术主要有射频识别(RFID)技术,基于深度三维图像识别技术,以及物体缺陷自动识别技术。

 2 实时定位系统

  在实际生产制造现场,需要对多种材料、零件、工具、设备等资产进行实时跟踪管理;在制造的某个阶段,材料、零件、工具等需要及时到位和撤离;生产过程中,需要监视在制品的位置行踪,以及材料、零件、工具的存放位置等。这样,在生产系统中需要建立一个实时定位网络系统,以完成生产全程中角色的实时位置跟踪。

 3 无线传感器网络

  无线传感网络(Wireless Sensor Network,WSN)是由许多在空间分布的自动装置组成的一种无线通信计算机网络,这些装置使用传感器监控不同位置的物理或环境状况(如温度、声音、振动、压力、运动或污染物等)。

  4 信息物理融合系统

   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CPS)也称为“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生产系统,它将彻底改变传统制造业逻辑。在这样的系统中,一个工件就能算出自己需要哪些服务。通过数字化逐步升级现有生产设施,这样生产系统可以实现全新的体系结构。这意味着这一概念不仅可在全新的工厂得以实现,而且能在现有工厂一步步升级的过程中得到升华。

   5 网络安全技术

    面对网络安全,生产系统采取了一系列IT安全保障技术和措施,如防火墙、入侵预防、病毒扫描器、访问控制、黑白名单、信息加密等。例如著名的波音公司应用回程连接的安全边界技术来实施企业内部网络与外部IT网络的隔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何创建一个明确的责任分工及一个恰如其分的解决方案是摆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制造企业对于智能制造系统的实施前提必须做好网络安全,以避免损失和不可计量的后果。

   6 先进控制与优化技术

  智能制造系统生产过程中,生产产品的控制和优化是重要环节,涉及到技术很多,诸如工业过程多层次性能评估技术、基于海量数据的建模技术、大规模高性能多目标优化技术,大型复杂装备系统仿真技术,高阶导数连续运动规划、电子传动等精密运动控制技术。

   7 系统协同技术

   大型制造工程项目复杂自动化系统整体方案设计技术以及安装调试技术,统一操作界面和工程工具的设计技术,统一事件序列和报警处理技术,一体化资产管理技术。

   8 功能安全技术

   多维精密加工工艺,精密成型工艺,焊接、粘接、烧结等特殊连接工艺,微机电系统技术,精确可控热处理技术,精密锻造技术等。

网友E:
智能制造理论家观点

智能制造(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IM)是一种由智能机器和人类专家共同组成的人机一体化智研讨会能系统,它在制造过程中能进行智能活动,诸如分析、推理、判断、构思和决策等。通过人与智能机器的合作共事,去扩大、延伸和部分地取代人类专家在制造过程中的脑力劳动。它把制造自动化的概念更新,扩展到柔性化、智能化和高度集成化。

智能制造包含了以下产品新技术:

  1.面向产品设计与制造一体化知识库支撑体系的建立;

  2.以产品及生产知识共享以及再利用为目标,聚焦分散环境下的制造问题及制约条件,建立产品设计体系;

  3.以作为长期研究目标的柔性工厂以及生产过程知识共享为目的,建立可重构的生产体系与生产管理体系;

  4.构建柔性设备,利用知识库等研究成果,探讨开发下一代柔性人机一体化运作方式;探讨大规模下的生产模式。

红头文件精神(政府部门规划)

智能制造包含了以下产品新技术

我的专业认为智能制造所需的产品新技术如下

互联网+VFTO智能测量平台

摘要:为了贯彻工信部装<此处内容被屏蔽>2015<此处内容被屏蔽>72号文件精神,配合<输配(变)电设备智能制造成套装备/数字化车间>专项工作,本文利用VFTO研究成果和智能制造技术相结合;构架一个互联网+VFTO智能测量平台;利用该平台,能迅速和有效研制集B类冲击波的产生、控制及测量为一体的试验装置;通过该试验装置对110kV GIS用电压互感器进行了传递过电压试验,试验结果分析表明,该B类冲击波测控装置能够满足IEC及国家标准要求。

0  引言

1        互联网+VFTO智能测量平台基本配置

2   互联网+VFTO智能测量平台网络结构

3       VFTO智能测量大数据云

4            智能化变电站 VFTO实時监测系统

5   现场成果

6   结论
《互联网+VFTO智能测量平台》一文马上发表。

网友F:
真正的智能制造,不会像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么简单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时代,生产,加工实时性对接市场需求

企业产品基本零库存,一切生产原材料都在物流系统流动。

简直不敢想象了。

网友E:
本人从智能制造专家观点、政府部门规划和专业应用说明了:您认为智能制造所需的产品新技术。现举一案例补充如图所示。

符号说明:硬件部分(由左到右)

中心层——中心办公室。

管理层——体系、数据库和决策机构。

计划层——生产计划、设备仪器、控制、测量和质检。

生产层——工业机器人、数控、电动平板车、数采、电磁单元、康耐視和局部网。

软件部分(由左到右)与硬件部分相应的驱动程序、应用程序和各种系统。

文章详見:

智能制造系统--技术文章-中国工控网    网址为:

http://www.gongkong.com/article/201505/58867.html

网友G:
智能制造,需要更快更稳定的硬件,并且体积会越来越小,伴随着无线技术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数据传输将会以更加便捷快速的方式进行,而传输的终端可能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手机,不远的未来,也许我们将不再需要携带钥匙、钱包、证件,所有的大数据都将通过手机中的各类APP储存和传递。

网友H:
何为智能?

现在不论是科学家、哲学家、专家都还在争论不休,没有一个统一明晰的概念,所以说智能还是一个搞不清的概念问题。

但我们的身边却已经充斥了各种智能产品,生活中我们有了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冰箱、智能空调、智能洗衣机……好像没有身边的电子产品不能智能一样。

看一看我们身边的智能产品,智能手机实质上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手机而已,智能冰箱、空调无非就是一个自动化程度比先前稍微先进一点的电器而已。这些产品偶想与智能两字关系不大,但却被厂家冠以智能二字,可见大部分是为了能够买个好价钱而起的噱头的名字,甚至严肃的说就是忽悠消费者而已。

就是工作中与工控相关的产品也大都是噱头的智能产品,偶工作中所用到的智能阀门定位器、智能电磁流量计、智能涡轮流量计无非就是集成了多一点的功能,操作使用变得简单而已,说白了就是傻瓜式的仪表而已,比如现在充斥市场的智能阀门定位器,无法就是把先前的电子集成按键式的阀门定位器的整定步骤进行了集成的预设程序式的改进,有的取消了按键需要使用通讯工具来整定,有的需要代码来操作,其有人工整定变成人工触发的自动整定模式,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阀门定位器。

由此可见不论是生活中还是工业中的智能产品,只是一个集成度多功能的改进产品而已,也就是自动化程度稍微高一点的发展性产品,这样的产品只是一个多功能的自动化产品,与智能差距很大。当然正因为现在智能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才让生产厂商有机可乘的使用智能概念,进行产品炒作。

虽然现在的智能产品是伪智能,但相比过去的自动化产品,这样的产品对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还是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集成电路的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应用,对于现在的智能产品相比过去有了诸多进步,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其内部拥有存储器、高级控制器和高精度的执行器。存储器的程序可以根据使用者方便的修改,其程序已经做到了多样化的高精密控制,而控制器也已经向计算机的CPU方向发展,处理速度更快、控制精度更高,执行机构也已经实现了高精度化,总得说来这样的智能产品已经具备了计算机的的功能。

作为制造产品的设备,产品都已经实现了智能化,那么制造机器更应该具有智能化,比如现在的集成电路焊接机器人、组装机器人都已经实现了可编程控制的高精密自动控制,其现在都形象的成为机器人。

既然这种智能制造使用了机器人,那么其制造的各个环节都可以让机器人来独立的完成,这样的设备具有了人的智慧且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工作,具有了智能的概念,所以其必须具备:储存程序的设备存储设备、思考控制的大脑CPU设备,高精度的手脚机械臂,以及快速放映的神经元信息传输通道线缆、总线、光缆,还要有可靠地眼睛反馈信息的仪器仪表,只有检测(信息反馈)——比较(与存储器的信息)——控制(高精度CPU)——执行(灵敏的机械臂)以及传输时间非常短的信息传输通道(总线、线缆)才能组建智能制造的基础。

网友I:
智能制造所需的产品新技术:要有交互技术和互联网+技术.

网友J:
您认为智能制造所需的产品新技术
   引导:
   说明产品或者技术所用到的硬件、软件、信息系统等,请详细描述。

1、智能制造所需的产品新技术有:

       检测传感器,如视觉传感器、运动测控传感器、产品识别传感器等

2、所需软件:智能识别和分析软件、运动控制技术

3、信息系统:大数据,实现数据的共享,方便数据的分析和处理

网友K:
智能制造源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一般认为智能是知识和智力的总和,前者是智能的基础,后者是指获取和运用知识求解的能力。智能制造应当包含智能制造技术和智能制造系统,智能制造系统不仅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充实知识库,具有自学习功能,还有搜集与理解环境信息和自身的信息,并进行分析判断和规划自身行为的能力。

从广义概念上来理解,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敏捷制造等都可以看作是智能自动化智能手机的例子。的确,除了制造过程本身可以实现智能化外,还可以逐步实现智能设计,智能管理等,再加上信息集成,全局优化,逐步提高系统的智能化水平,最终建立智能制造系统。这可能是实现智能制造的一种可行途径。

共有几种先进制造模式:

折叠多智能体(Multi-Agent)系统

Agent原为代理商,是指在商品经济活动中被授权代表委托人的一方。后来被借用到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以描述计算机软件的智能行为,称为智能体。1992年曾经有人预言:"基于Agent的计算将可能成为下一代软件开发的重大突破。"随着人工智能和计算机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多智能体系统技术对解决产品设计、生产制造乃至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多领域间的协调合作提供了一种智能化的方法,也为系统集成、并行设计,并实现智能制造提供了更有效的手段。

折叠整子系统(HolonicSystem)

整子系统的基本构件是整子(Holon)。Holon是从希腊语借过来的,人们用Holon表示系统的最小组成个体,整子系统就是由很多不同种类的整子构成。整子的最本质特征是:

●自治性,每个整子可以对其自身的操作行为作出规划,可以对意外事件(如制造资源变化、制造任务货物要求变化等)作出反应,并且其行为可控;

●合作性,每个整子可以请求其它整子执行某种操作行为,也可以对其他整子提出的操作申请提供服务;

●智能性,整子具有推理、判断等智力,这也是它具有自治性和合作性的内在原因。整子的上述特点表明,它与智能体的概念相似。由于整子的全能性,有人把它也译为全能系统。

整子系统的特点是:

●敏捷性,具有自组织能力,可快速、可靠地组建新系统。

●柔性,对于快速变化的市场、变化的制造要求有很强的适应性。

除此之外,还有生物制造、绿色制造、分形制造等模式。

制造模式主要反映了管理科学的发展,也是自动化、系统技术的研究成果,它将对各种单元自动化技术提出新的课题,从而在整体上影响到制造自动化的发展方向。

展望未来,21世纪的制造自动化将沿着历史的轨道继续前进。

智能技术

1、新型传感技术--高传感灵敏度、精度、可靠性和环境适应性的传感技术,采用新原理、新材料、新工艺的传感技术(如量子测量、纳米聚合物传感、光纤传感等),微弱传感信号提取与处理技术。

2、模块化、嵌入式控制系统设计技术--不同结构的模块化硬件设计技术,微内核操作系统和开放式系统软件技术、组态语言和人机界面技术,以及实现统一数据格式、统一编程环境的工程软件平台技术。

3、先进控制与优化技术--工业过程多层次性能评估技术、基于海量数据的建模技术、大规模高性能多目标优化技术,大型复杂装备系统仿真技术,高阶导数连续运动规划、电子传动等精密运动控制技术。

4、系统协同技术--大型制造工程项目复杂自动化系统整体方案设计技术以及安装调试技术,统一操作界面和工程工具的设计技术,统一事件序列和报警处理技术,一体化资产管理技术。

5、故障诊断与健康维护技术--在线或远程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自愈合调控与损伤智能识别以及健康维护技术,重大装备的寿命测试和剩余寿命预测技术,可靠性与寿命评估技术。

6、高可靠实时通信网络技术--嵌入式互联网技术,高可靠无线通信网络构建技术,工业通信网络信息安全技术和异构通信网络间信息无缝交换技术。

7、功能安全技术--智能装备硬件、软件的功能安全分析、设计、验证技术及方法,建立功能安全验证的测试平台,研究自动化控制系统整体功能安全评估技术。

8、特种工艺与精密制造技术--多维精密加工工艺,精密成型工艺,焊接、粘接、烧结等特殊连接工艺,微机电系统(MEMS)技术,精确可控热处理技术,精密锻造技术等。

9、识别技术--低成本、低功耗RFID芯片设计制造技术,超高频和微波天线设计技术,低温热压封装技术,超高频RFID核心模块设计制造技术,基于深度三位图像识别技术,物体缺陷识别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