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论坛有奖讨论系列5:互联网时代PLC编程的新需求变化

楼主(2015-07-22):
工控论坛十五周年,为答谢广大网友的支持,特推出有奖讨论系列活动,欢迎大家踊跃参与,积极探讨!

 有奖讨论5:互联网时代PLC编程的新需求变化

   引导:

   说明PLC编程的变化或改进,关于大趋势或涉及品牌的应用变化描述均可。

   参与方式:直接回复您的观点在此贴下。

   评奖规则:参与者工控账号通过手机认证,视为有效。未认证者可按照下述链接先认证再参与活动。

   奖项设置:一等奖一个,100元充值卡

                    二等奖两个,50充值卡

                    三等奖五个,30元充值卡

                    本次活动,不重复发奖

   活动日期:9月5日-9月15日

   手机认证方式为:

   登陆中国工控网后,点击链接进行认证操作:http://nuser.gongkong.com/member/home/mobile

网友A:
现在都在开发互联网+PLC

在欧洲的一些产品上,都增加了以太网接口,可以使设备在PLC的基础上,连接到以太网,然后通过以太网监控设备的运行情况;

这样可以使客户减少管理人员,把管理交给专业的公司,可以实现双赢

网友B:
这真是个好题目。我要多学习

网友C(2015-08-22):
引用 网友A:
先考虑一下                      ...

网友D:
畅想未来互联网时代PLC:

1、互联网时代,编程应该以后可以实现在世界的任意一个角落只要有网络就可以连接PLC,在线监视PLC的信息。

2、PLC联网实现程序自动更新,可以是内部的程序升级。

3、手机上打开网址可以实现PLC的监视。

4、当然希望所有的编程电缆统一起来,手机那样的数据线或者网线。

网友E:
我感觉未来的PLC变化:

  1. 通讯由RS232/RS485通讯变为支持总线协议或者是工业以太网协议;

  2. 加快了模拟量和脉冲信号的处理能力;

  3. 由多CPU模块 远程单元通讯改变为由单CPU模块 远程单元通讯;

  4. 通讯介质支持光纤和无线通讯

  5. 出现竞争和替代品(比如工控机、PC-BASED)

  6. 支持大数据,远程无线手机编程 监控  下载程序等

  7. 国产PLC将成为以后的趋势

网友F:
我觉得现在PLC应该适应工业4.0的要求,与网络连接要更快,更方便。通信会普及工业以太网。作为设备底层执行元件更好的满足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无人化要求。

        编程方面:现在市场上PLC编程软件,主要分欧美系(高端),日系(中端),国产&台系(低端).欧美软件注重模块化,性能比较稳定。日系一般比较灵活,性能比欧美稍次,国产&台系基本上是山寨欧美或日系的。没有自己真正的核心技术。(原因是厂商太小了,没有大集团扶持,应该要国家扶持,像造导弹一样的人才和资金就没有问题了。)

        在互联网的大潮下,PLC编程应该更多的支持远程控制,远程调试。更多的与未来的排故障机器人,自动修复机器人配合。实现无人化作用,无人化维护。编程要模块化,更智能化。可以快速编程。未来也许有很多高级语言进入到PLC编程中来,可以实现更复杂的计算及配合机器人的东西。

       品牌方面:目前市场上主要是国外品牌。国产品牌占有率很低,我觉得未来随着制造水平的提高,核心技术越来越被国内企业攻破。会出现象手机市场中的"华为现象“。占有率会突飞猛进的。

网友G:
以太网将成为主流趋势化,编程线缆用网线能全部替代

网友H:
互联网与PLC关系不大

PLC绝大部分都是在XP等操作系统环境中开发的,而现在XP微软已经停止升级和补丁更新,那么如果联网势必会产生较大的安全漏洞,易被病毒攻击甚至泄密。

PLC是工业控制系统,绝大部分都是孤网运行,这出了互联网中的安全隐患意外,也考虑到操作人员工作中是否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而且处于安全设备运行的考虑,孤网运行可以避免装置在系统出现问题时造成大面积装置瘫痪,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损失及保证装置安全。

PLC系统软件和硬件升级太快,不同版本的软件硬件很难兼容,处于市场和业绩的考虑PLC生产厂商会不断更新系统软硬件版本,很多版本之间并不兼容,特别是软件方便,虽然高版本能够兼容低版本,但低版本如果与高版本的系统联网极有可能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死机瘫痪。

各种PLC没有统一的联网协议,造成不同PLC之间很难建立通讯连接,这种状况制约了PLC之间的联网升级,特别是通讯接口的不统一,造成众多PLC系统只能孤网运行。

再者PLC系统缺乏必要的联网安全硬件,比如防火墙之类的互联网安全硬件措施,一旦联网极易变成攻击对象。

所有对于工业领域的PLC与互联网之间关系的确不大,现在一提而互联网好像就是未来趋势一样,但实质上工业领域不求最时髦,而求最安全可靠。

很多国外的DCS系统I/O卡件只有四类,模拟量电流输入,模拟量电流输出,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现场信号与这四类不匹配,你自己想办法解决,比如使用变送器的安全栅,变成电流信号,只做四种卡件,比什么信号都能处理虽然选择余地小了,但质量稳定性提高了,这样的方式不但没有丢失客户,反而得到大量的应用,比如艾默生、霍尼韦尔的DCS系统就是如此,同样PLC系统也可以如此。

所以说,互联网时代与PLC系统编程没有必然联系,作为PLC系统编程,偶想可以学习一下DCS的特点,尽量多的封装一些模块,使用方只需把接口连接正确即可,而不用编程人员一个梯形图一个梯形图,一个语句表一个语句表的编下去,不但解放了编程人员也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的进入PLC应用编程门内。

一个工业系统是为了用户使用的,不是考研编程人员的专业技能的,所有怎样编程简单,怎样编程方便,怎样程序化繁为简,怎样让更多的人容易上手,这是PLC厂商应该考虑的。难道一个PLC编程必须程序员级别的人才能够编程使用,才证明这个PLC先进么?还是对于用户级别,只要简单培训就能够编程使用更有市场,这个问题偶想大多数人都有答案。

网友I:
互联网时代,实现各种可编程设备与各种智能设备的互联互通是一种趁势,在互联互通的关键连接桥梁(工业以太网)应加大服务器防火墙安全可靠方向延伸,以满足未来复杂的互联网环境下各种终端设备的安全、高效的运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互联网与PLC关系不大PLC绝大部分都是在XP等操作系统环境中开发的,而现在XP微软已经停止升级和补丁更新,那么如果联网势必会产生较大的安全漏洞,易被病毒攻击甚至泄密。PLC是工业控制系统,绝大部分都是孤网运行,这出了互联网中的安全隐患意外,也考虑到操作人员工作中是否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情,而且处于安全设备运行的考虑,孤网运行可以避免装置在系统出现问题时造成大面积装置瘫痪,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损失及保证装置安全。PLC系统软件和硬件升级太快,不同版本的软件硬件很难兼容,处于市场和业绩的考虑PLC生产厂商会不断更新系统软硬件版本,很多版本之间并不兼容,特别是软件方便,虽然高版本能够兼容低版本,但低版本如果与高版本的系统联网极有可能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甚至死机瘫痪。各种PLC没有统一的联网协议,造成不同PLC之间很难建立通讯连接,这种状况制约了PLC之间的联网升级,特别是通讯接口的不统一,造成众多PLC系统只能孤网运行。再者PLC系统缺乏必要的联网安全硬件,比如防火墙之类的互联网安全硬件措施,一旦联网极易变成攻击对象。所有对于工业领域的PLC与互联网之间关系的确不大,现在一提而互联网好像就是未来趋势一样,但实质上工业领域不求最时髦,而求最安全可靠。很多国外的DCS系统I/O卡件只有四类,模拟量电流输入,模拟量电流输出,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现场信号与这四类不匹配,你自己想办法解决,比如使用变送器的安全栅,变成电流信号,只做四种卡件,比什么信号都能处理虽然选择余地小了,但质量稳定性提高了,这样的方式不但没有丢失客户,反而得到大量的应用,比如艾默生、霍尼韦尔的DCS系统就是如此,同样PLC系统也可以如此。所以说,互联网时代与PLC系统编程没有必然联系,作为PLC系统编程,偶想可以学习一下DCS的特点,尽量多的封装一些模块,使用方只需把接口连接正确即可,而不用编程人员一个梯形图一个梯形图,一个语句表一个语句表的编下去,不但解放了编程人员也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的进入PLC应用编程门内。一个工业系统是为了用户使用的,不是考研编程人员的专业技能的,所有怎样编程简单,怎样编程方便,怎样程序化繁为简,怎样让更多的人容易上手,这是PLC厂商应该考虑的。难道一个PLC编程必须程序员级别的人才能够编程使用,才证明这个PLC先进么?还是对于用户级别,只要简单培训就能够编程使用更有市场,这个问题偶想大多数人都有答案。

后面一段说的是,plc一开始用梯形图编程就是有别于其他计算机编程语言,目的就是方便用户及维护人员应用。近年plc的编程反而越来越偏离初衷,向高深莫测中挺进。技术不一定深奥才显先进,大道至简啊。

网友K:
以后的发展趋势就是模块化编程,所有功能模块是公开的,编程只需要采用搭积木的方式即可完成,高效率,高可靠度。

网友L:
PLC的理论家曾预言PLC的四大发展方向,第一位是PLC网络化技术的发展。

一是PLC网络化技术的发展

其中有两个趋势:一方面,PLC网络系统已经不再是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而是迅速向开放式系统发展,各大品牌PLC除形成自己各具特色的PLC网络系统、完成设备控制任务之外,还可以与上位计算机管理系统联网,实现信息交流,成为整个信息管理系统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现场总线技术得到广泛的采用,PLC与其他安装在现场的智能化设备,比如智能仪表、传感器、智能型电磁阀、智能型驱动执行机构等,通过一根传输介质(比如双绞线、同轴电缆、光缆)链接起来,并按照同一通信规约互相传输信息,由此构成一个现场网络,这种网络与单纯的PLC远程网络相比,配置更灵活,扩展更方便,造价更低,性能价格比更好,也更具开放意义。

当代的互联网已复蓋了上述全部。

《互联网+    》已普及。本人互联网时代PLC编程的新需求变化试一小刀。

PLC编程终端对PLC编程终端的单一互联网

PLC编程终端的分布式互联网架构形式

PLC编程终端的主从式互联网架构形式

A

A1    A2   A3    A4------------PLC编程终端

-互联网

WIFI

网友M:
以太网远程下载功能,远程监控功能;这样随时随地可以监控PLC.

网友N:
       PLC编程的故事啊,说起来话长,想起来都是泪,回忆起都是累,假如我告诉你我第一次编的程序是手写的,你相信么?至今我还留有当时的手稿复印件哦,手写编程,手持编程器慢慢输入。

       现在人的编程不是幸福,是特别幸福,可以呆在空调房里面,玩着笔记本手机,或许嘴里还叼颗棒棒糖,玩着QQ微信泡着<此处内容被屏蔽>,别害羞,没说你,别对号入座哈。谁叫生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呢,跟我一根网线,我要到美国去把硅谷那谁谁的姑娘泡到手,这样的事情或许很快就成了事实而不是故事了,因此我认为下一步---不带以太网口的PLC都不是好的PLC,编程者可以随时随地,联网编程是王道,宅男也是那编程高手了,至于担心调试或者检测现场接线--有别人干呢,交给现场的电工<此处内容被屏蔽>即可了,专业编程,职业接线,自由SOHO,我向往的生活...

网友O:
PLC供应商正在向工业用户提供开放式的编程组态工具软件,而且对于工业用户表现得非常积极。此外,开放式通信网络技术也得到了突破,其结果是将PLC融入更加开放的工业控制行业。

PLC的未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应该是实现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或其他高层级系统与工厂层的集成。在过去,主要的一体化任务是提取机器和过程数据,并将之向上传到那些高层级系统。未来,采用hooks和函数等的新技术将会简化这种集成。
  鉴于此,控制器制造商在设计PLC解决方案时,需要更多地考虑用户的需求。这种方案不仅仅用于控制,同时还能够实现无缝操作,并提供数据给需要的用户。这可能包括提供通过浏览器或者移动app提供数据的接入,或者包括接入数据库的工具。
  增强的通讯、提高的处理速度和更大的存储容量赋予PLC管理自己产生的数据的能力。这是PLC的自然发展趋势。
  虽然形式、用途和性能将会有大幅度的变化,但是在未来,PLC这个名词依然会作为很多的工业自动化控制器的名字延续下去。PLC的尺寸会持续减小,硬件的发展也将为PLC带来新的特性和功能。软件和通讯能力的提升,将赋予PLC这个悠久的名字一个全新的定位——工业自动化平台。

网友P:
    大晚上的简单说一下自己的理解,互联网时代的PLC,可能最直观的就是工程师站的联接,以后可能出现专门的工程师服务公司,建立服务器,将所维护企业的所有PLC远程维护(包括固件更新等)。

    并且在柔性制造方面会更加精细,不至于从订单到生产管理,更甚者直接根据大数据去计算,然后配备,再生产。

网友Q:
好久没关注工控论坛了,自动化发展趋势都不知道了,以后得多关注关注才是

网友R:
是智能化的远程终端装置(Smart Remote Terminal Unit),在物联网(IoT)的架构下扮演智能化的网络
节点,对下可以操控现场设备完成交付任务,对上以有线或无线方式传输数据资料。在整个产业物联网架构下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装置。从环境中获取数据,云端进行数据融合,云端计算用户定制的监控规则,并且根据监控规则通过执行器作用于环境。

在远距与大范围的工业设备应用领域,到现场查看,维护与更新设备极度耗费人力物力。智能终端可以透过网络从远端监看、操作、维护。让智能RTU在现场完成交付任务,并将数据上传云端。而各个智能RTU之间也可相互沟通,以快速处理IO 连动,进而协同合作处理突发状况以降低损失。

同时,智能RTU 拥有高效能且低功耗的RISC处理器,以有线无线的通讯模式,用户可以对本地的设备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内建Linux操作系统与数据库,提供了很强的系统软硬件扩展的能力。用户使用手机APP远程控制现场智能RTU,进而控制连接到智能RTU的工业设备

网友S:
互联网时代,PLC不应该是“局域网”中发挥作用使能的产品。应该是简单编程下,发挥更大作用的电子高智能产品。

1、既然是互联网,PLC应具有和互联网通讯的接口,可以通过智能终端全球范围内,任何角落,任何领域内都可以随时监控PLC及其设备工作状态。出现故障时也可能在线修改、维护设备故障,足不出门就可以发挥更大作用,既可以减轻企业成本没有可以快捷方便服务与客户。

2、程序不再大量编制,PLC厂家针对PLC提供不同的程序模块,技术人员只需要调用相应程序模块,结合简单链接程序就可以工作。

3、和其他不同厂商PLC程序兼容性更高,程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现场PLC之间通讯,可以即插即用!

网友O:
静静的等待工控网评奖。

网友T(2015-09-22):
1.在编程方面更加简化,各个厂家的程序可以通用

2通过移动终端就可以实时监测设备的正常运行.

网友O:
楼主,这个活动结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