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论坛有奖讨论系列6:谈移动终端在自动化中的应用

楼主(2015-07-22):
工控论坛十五周年,为答谢广大网友的支持,特推出有奖讨论系列活动,欢迎大家踊跃参与,积极探讨!

有奖讨论6:谈移动终端在自动化中的应用

   引导:

   说明移动终端,应用行业,应用方面等,请详细描述。

   参与方式:直接回复您的观点在此贴下。

   评奖规则:参与者工控账号通过手机认证,视为有效。未认证者可按照下述链接先认证再参与活动。

   奖项设置:一等奖一个,100元充值卡

                    二等奖两个,50充值卡

                    三等奖五个,30元充值卡

                    本次活动,不重复发奖

   活动日期:9月15日-9月25日

   手机认证方式为:

   登陆中国工控网后,点击链接进行认证操作:http://nuser.gongkong.com/member/home/mobile

网友A:
GPS定位手机在煤矿中的应用。

    近年来,煤矿高瓦斯矿井的在数量不断增加,加强安全生产,提高搜救工作效率,提升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水平,加强以灾害预防、搜救为主要目标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是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必由之路。重点进行煤矿生产安全监测监控、自动控制与企业管理系统等方面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已纳入安全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日程。
    煤矿安全监测系统能通过GPS定位手持机自动检测井下坑道人员经过该监测点的时间、地点信息,并自动实现对人员的考勤作业、统计及监测管理。安装在煤矿井下各通道的无线信息采集设备,实时将采集到的信息传送到井下专用处理传输分站,并通过井下现场总线实时向地面的网络服务器传送相关人员通过的数据,整个过程无需人为干预。系统软件具备专用数据库管理系统,包括工人通过坑道的信息采集和统计分析系统,考勤作业的统计与管理分析系统,显示并打印各种统计报表资料,为高层管理人员的查询与管理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系统产品采用坑道壁挂式设计,保证系统在恶劣的环境下能连续正常运转,并提供断电后2小时的供电电源。完善的异常情况报警呼叫系统配置。 井下人员GPS定位监测示意图。
    管理系统把GPS定位手持机、网络通讯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有机结合,解决了该系统产品应用于煤矿井下的设备安全运行、网络数据通信、数据的远距离传输、信号转换接口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技术难题,将为煤矿井下人员监测、控制和监测和跟踪管理,以及生产统计管理等方面提供有效的科技支撑,必将有力地推动了煤矿企业的经济发展。

网友B:
移动终端在物流仓储上应用,来料入库时候,采用移动终端系统轻轻一扫,就可以上传到计算机软件,然后另一个工作人员,根据软件上数据,进行物料入库手续

网友C(2015-09-14):
移动终端在大型冷库项目上的应用,冷库控制系统在库里面,但是监视系统、控制系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用的是西门子WinCC.

网友D:
移动终端在自动化中的应用:GIS用电压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远程测量

一、移动终端为DELL笔记本电脑和便携式工控机

二、自动化中的应用为GIS用电压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远程测量。其工作如下:

GIS用电压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远程测量现场如图1,

 A   Ax智能终端現场实拍图片   b GIS用电压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测量現场实拍图片

Ax智能终端为笔记本电脑

b中电脑为便携式工控机

图1    GIS用电压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远程测量现场

GIS用电压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远程测量其结果如图W。

图2   Ax智能终端現场的结果

三、移动终端分类为有线、无线和智能;本移动终端为智能。

四、智能终端结构

基架

模型

五、智能终端功能

机电一体化、过程可视化、信息网络化、信息共享化和测控数字化。

移动终端在自动化中的应用;GIS用电压互感器传递过电压的远程测量详見:

GIS用互感器的传递过电压测量装置设计

供稿:中国工控网 2014/12/22 14:07:11

星级:  人气:237

GIS用互感器的传递过电压测量装置研究-GIS;电压互感器;B类冲击波;传递过电压;测量装置-技术文章-中国工控网

http://www.gongkong.com/article/201504/57198.html

网友E:
移动终端在自动化中的应用:

个人认为有以下:

1、比如现场故障排除设备,只要连接上自动设备,终端和设备进行数据交互,可以便捷的查询出故障,查询到故障代码。方便我们快捷的解决问题。、

2、笔记本电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要安装上响应设备的测试功能软件,就可以在线监测设备的情况。或者进行设备的升级。

3、还有就是手机作为移动终端,进行和设备进行蓝牙通信。在手机上安装APP。

网友F:
手机无线连接控制西门子LOGO 8!

LOGO 8!的无线监控是一大功能亮点。为了使用这个功能,我在原来办公网络中添加了一台无线路由器,如下图1连接。

图1

使用Iphone 4S,在苹果商店下载最新版本APP如下图2安装。

图2

断开与服务器的外网连接(图1中断开LAN 1网口连接),无线连接局限在局域网内。手机运行APP软件连接到LOGO 8!

连接成功后的界面如下图3。

图3

第一行显示名称——我(手机APP里面给添加的远程LOGO 8!起的名字)

第二行显示硬件版本——FW:V1.08.01(正在无线WIFI连接的LOGO 8!硬件版本)

第三行显示硬件状态——RUN(正在无线WIFI连接的LOGO 8!处于RUN状态)

第四~五行相当于监视状态菜单,进入菜单就可完成I/O状态监视,其他变量监视。

第六行设置LOGO 8!时间与日期。

下图4为输出Q的监视界面。

图4

下图5为变量M的监控界面。

图5

以上功能菜单进入后均是监视效果,无法达到控制LOGO 8!。想通过手机APP控制LOGO 8!,尝试赋值M不被容许(I当然无法赋值了)。最后使用变量F如下图6的逻辑程序;图7为手机中的控制界面。

图6

图7

控制界面实质就是模拟了一台LOGO TDE,通过无线连接控制LOGO 8!。在手机界面(图7)中触摸F1,LOGO 8!的Q1输出,触摸F2,LOGO 8!的Q1断开;触摸F3,LOGO 8!的Q2输出,触摸F4,LOGO 8!的Q2断开。

这样只要在手机WIFI覆盖范围内,我们可以通过手机无线方式来控制LOGO 8!的输出行为。

网友G:
移动终端在自动化中应用:

  1. 自动化产品的数据量很大,有移动终端可以更方便的监控数据,但要做好权限与保密工作。

  2. 在制药行业中,移动终端可以实时监控生产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最快做出解决方案。

网友H:
这是平板终端显示和控制汽车生产线的一些气动回路照片

网友I:
无线终端在物联网现代生产车间中,领导能随时了解车间设备状态,通过终端给车间设备下达生产任务

网友J:
一说到自动化领域好像就必须是生产、检测、控制、数据交换之类的,一说到无线终端好像就要用无线电进行数据通讯、数据发送、检测控制等。

可是在复杂的生产现场,在防爆等级要求严格的生产装置,在电磁辐射复杂的设备群里面,移动终端真正的应用在哪里,数据检测?生产控制?

答案是否定的,真的的应用在显示生产中的移动终端不是数据传输,也不是控制传动,而是需要人工协调的通讯设施。

防爆对讲机就是显示生产中应用最为广泛的移动终端设备。

有的人说,对讲机怎能是自动化领域中的应用呢?那只是一个通讯工具而已。

可是你们忘记了,自动化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什么?人!

人是一切活动的主体,在自动化应用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异常重要,很多很多的危险、事故、悲剧都是由于协调问题没有搞好。

虽然现在智能手机非常普遍,但在防爆生产现场,手机是不能带入的,需要的是防爆通讯设施,这种移动终端在生产现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论是工艺人员的现场巡检,还是工艺人员与控制室内操作人员之间的信息沟通,还是维修人员排除设备故障,生产危险,还是调度人员协调部门之间的操作,都需要信息的有效沟通,防爆对讲机就是信息沟通的桥梁。

移动终端在自动化领域应用最广的设备————防爆对讲机!!!!!

网友K:
机器设备的报警记录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维修人员的手机上,大大缩短了维修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L:
物联网应用,机械设备远程监视系统

项目背景

本项目主要设备为酿造设备,借助云综合管理系统,可有效提高支持效率,降低技术支持成本。目前机械设备普遍存在问题如下:

l  对于大多数PLC机械设备的故障诊断,基本上由人工去完成。

2  设备故障大部分是操作人员操作失误或软件故障引起的。

3  售后人员无法判断设备的故障点,导致售后人员不得不多次来回维修,不仅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售后维护成本,还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通过云综合管理系统实现设备的故障检测功能,实现设备运行数据的远程传输功能。从而实现设备厂商远程掌控设备运行状态,提升设备的生产效率,提高设备管理效能;远程维护定期提醒,防止设备老化,延长设备生命周期;远程监控设备运行报表,了解消耗和产出提高物资管理效能。

南京迈思德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专门针对PLC等控制器开发了云综合管理系统。系统以云为基础构建了一套计算与服务体系,可以为客户提供海量的设备接入及客户访问机制。设备云远程综合管理系统基于互联网技术构建了一条设备与用户之间的专用安全通道,无论你身处何地,都可以对设备进行监控等所有操作如同你身处现场一样。通过设备云远程综合管理系统用户可以随时了解其销售出去的设备运行状态等实时数据。

系统功能

l  远程数据采集与存储,通过网关设备或网关软件将控制现场中的实时数据采集并发送至监控中心云服务器,并存储到历史数据服务器。

2  画面显示,实时反映现场设备运行工况,包括设备开关状态、产量、主要工艺参数等。

3  WEB浏览,在任何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平板、手机上通过IE浏览器观察到现场设备运行工况。

核心产品

l  迈思德迈驰物联网网关(嵌入式软硬件),支持与PLC、仪表等设备通讯,并将数据以Modbus-TCP方式提供给上位机系统,或者以物联网协议传输给云监控系统,可以提供Modbus-TCP或者OPC方式供云监控系统访问。

2  迈思德迈驰物联网网关(软件),安装在PC上,通过以OPC方式采集监控系统数据,并以物联网协议传输给云监控系统,可以提供Modbus-TCP或者OPC方式供云监控系统访问。

网友M:
以前见过开发的嵌入式板子,里面装有sim卡模块,有重要报警的时候可以直接可以发短信。这样对于运行及维护人员都有好处,尤其是在工作环境较差、地区较偏远等类似的情况,极大的方便发现问题。

对于工业机器人,以ABB举例,十多台机器人只需要一台示教器IRC5-FlexPendant 就完全可以做到后期维护,对于用户来说更是方便。

网友N:
移动终端在自动化仓库管理中的应用

 监控工作站通过以太网接入企业局域网,与仓库系统数据库服务器和企业ERP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系统选用西门子S7-300PLC作为设备控制器,监控工作站和PLC之间的通信采用OPC技术

 条码识别技术是自动化仓库中应用广泛的自动识别技术,手持终端自带扫描设备,在货物人库时扫描托盘条码和货物条码,生成指令信息,固定条码扫描仪作为人库指令执行的触发设备,在入库货物信息采集完成后,托盘放到输送机端口时,监控工作站通过该设备自动识别入库货物,产生动作指令,控制PLC完成货物入库

 自动化立体仓库管理系统主要由出人库管理、库存管理、货位管理、数据管理、系统管理和设备监控等部分组成。本系统根据客户应用需要,按照监控工作站、手持终端、叉车触摸屏各部分的功能

本系统中,监控管理工作站主要完成作业任务执行、设备监控、出入库和库存管理,数据查询统计、报表打印、系统管理和数据比对等监控管理功能,其中数据比对是将仓库管理系统中的出入库和库存数据与ERP中相对应的数据进行比对,检查出入库和库存的数据与ERP中的数据是否一致,为保证系统正确、可靠运行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手持终端作为入库操作的主要设备,负责完成入库货物信息采集、货位选择、入库指令生成等任务。同时,手持终端在出库操作时,通过扫描托盘条码,核对出库货物,完成信息校验任务。

    叉车触摸屏出库和装车操作的主要设备,负责完成出库任务单选择、出库货物货位查找、出库作业执行、装车单填写等任务。同时,叉车触摸屏可以查询出入库作业信息、库存信息、货物存储直观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