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论坛有奖讨论系列8:基础技术内容大收集

楼主(2015-07-22):
工控论坛十五周年,为答谢广大网友的支持,特推出有奖讨论系列活动,欢迎大家踊跃参与,积极探讨!

有奖讨论8:基础技术内容大收集

   引导:

   说明技术所涉及的方面、品牌,请对技术具体描述,范围不限。例:(ABB)变频器选型方式类,故障处理类

   参与方式:直接回复您的观点在此贴下。

   评奖规则:参与者工控账号通过手机认证,视为有效。未认证者可按照下述链接先认证再参与活动。

   奖项设置:一等奖一个,100元充值卡

                    二等奖两个,50充值卡

                    三等奖五个,30元充值卡

                    本次活动,不重复发奖

   活动日期:10月5日-10月15日

   手机认证方式为:

   登陆中国工控网后,点击链接进行认证操作:http://nuser.gongkong.com/member/home/mobile

网友A:
先考虑一下

网友B(2015-09-16):
安川变频器故障代码
异常表示      故障内容     说明      处理对策               等级
UV1; 主回路低电压(PUV)运转中主回路电压低于“低电压检出标准”15ms,(瞬停保护 1)      检查电源电压及配线 A
Dc; Bus undervolt 护2S)低电压检出标准200V级;约190V以下400V级:约380V以下
UV2; 控制回路低电压(CUV)控制回路电压低于低电压检出标准 2)检查电源容量
UV3; 内部电磁接触器故障运转时预充电接触器开路   A
UV; 瞬时停电检出中 1)主回路直流电低于低电压检出标准 2)预充电接触器
Under Volatage 3)控制回路电压低于低电压检出标准 B
OC; 过电流(OC)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OC标准 1)检查电机的阻抗绝缘是否正常
2)延长加减速时间 A
GF ;接地故障(GF)变频器输出侧接地电流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的50%以上 1)检查电机是否绝缘劣化 2)变频器及电机间配线是否有破损   A
OV; 过电压(OV)主回路直流电压高于过电压检出标准200V级:约400V 400V级:约延长减速时间,加装制动控制器及制动电阻   A
SC ;负载短路(SC)变频器输出侧短路检查电机的绝缘及阻抗是否正常 A
PUF; 保险丝断(FI) 1)主回路晶体模块故障 2)直流回路保险丝熔断 1)检查晶体模块是否正常 A
DC; Bus Fuse open 2)检查负载侧是否有短路,接地等情形
OH ;散热座过热(OH1)晶体模块冷却风扇的温度超过允许值检查风扇功能是否正常,及周围是否在额定温度内 A
OL1 ;电机过负载(OL1)输出电流超过电机过载容量减小负载 A
OL2; 变频器过负载(OL2)输出电流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值150%1分钟减少负载及延长加速时间 A
PF 输入欠项 1)变频器输入电源欠相 2)输入电压三相不平衡 1)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A
2)检查输入端点螺丝是否销紧
LF; 输出欠项变频器输出侧电源欠相 1)检查输出端点螺丝及配线是否正常 A
2)电机三相阻抗检查
RR; 制动晶体管异常制动晶体管动作不良变频器送修 A
RH 制动控制器过热制动控制器的温度高于允许值检查制动时间与制动电阻使用率 A
OS; 过速度(OS)电机速度超过速度标准(F1-08)   A
PGO; PG断线(PGO) PG断线(PGO) 1)检查PG连线 2)检查电机轴心是否堵住 A
DEV 速度偏差过大(DEV)速度指令与速度回馈之值相差超过速度偏差(F1-10)检查是否过载 B
EF; 运转指令不良正向运转及反向运转指令同时存在0.5秒以上控制时序检查,正反转指令不能同时存在 B
EF3-EF8 端子3外部异常信号输入外部端子3-8异常信号输入 1)由U1-10确认异常信号输入端子 External Fault3-8 EF4-EF8-端子4-8 2)依端子设定之异常情况进行检修 A
OPE;    01 变频器容量设置异常变频器容量参数902-04)设定不良调整设定值 C
OPE02;   Limit 参数设置不当参数设定有超出限定值调整设定值 C
OPE03 ; Terminal 多功能输入设定不当 H1-(01-06)的设定值未依小而大顺序设定或重复设定相同值   调整设定值 C
OPE; 10 v/f参数设置不当 E1-(04-10)必须符合下列条件:Fmax大等于(E1-04)FA大于( E1-06)  调整设定值 v/f Ptrn Setting FB大等于(E1-07) Fmin(E1-09) C
OPE11; 参数设定不当参数设定值1)C6-01大于5KHz但C6-02小等于5KHz 调整设定值 Carr frq/on-Delay 2)C6-03大于6 但 C6-02小等于C6-01     C
ERR EEPROM 输入不良参数初始化时正确信息无法写入EEPROM 控制板更换 B
CALL SI-B传输错误电源投入时控制信号不正常传输机器控制信号从新检查 C
ED; 传输故障控制信号送出后2秒内未收到正常响应信号传输机器控制信号从新检查 A
CPF00 控制回路传输异常1 电源投入后,5秒内操作器与控制板连接异常发生从新安装数字操作器     检查控制回路的配线 A
COM-ERR(OP&INV)
CPF01 控制回路传输异常2 MPU周边零件故障更换控制板    COM-ERR(OP&INV)
CPF02 基极阻断(BB)回路不良变频器控制板故障更换控制板 A BB circuit Err
CPF03 EEPROM 输入不良 EEPROM Error
CPF04 CUP内部A/D转换器不良   Internal A/D Err
GPF05 CUP内部A/D转换器不良   External A/D Err
CPF06 周边界面卡连接不良周边界面卡安装不正确周边界面卡从新更换 A Option Error
CPF20 模块指令卡的A/D变换器不良 AI-14B卡的A/D变换器动作不良更换AI-14B卡 A
       Option A/D Error
故障等级的内容定义
A:重故障,电机自然停车,故障的异常表示显示于数字操作器上,异常接点输出(18)(20)接通
B:轻故障,电机继续运转,故障的异常表示显示于数字操作器上。异常接点不动作,多功能输出。选用时动作
C:警告,变频器不动作,故障的异常表示于数字操作器上,异常接点多功能输出端子,不动作

安川变频器的常见故障
1 开关电源损坏
开关电源损坏是众多变频器最常见的故障,通常是由于开关电源的负载发生短路造成的,在众多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线路设计上,安川变频器因该说是比较成功的。616G3采用了两级的开关电源,有点类似于富士G5,先由第一级开关电源将直流母线侧500多伏的直流电压转变成300多伏的直流电压。然后再通过高频脉冲变压器的次级线圈输出5V、12V、24V等较低电压供变频器的控制板,驱动电路,检测电路等做电源使用。在第二级开关电源的设计上安川变频器使用了一个叫做TL431的可控稳压器件来调整开关管的占空比,从而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前几期我们谈到的LG变频器也使用了类似的控制方式。用作开关管的QM5HL-24以及TL431都是较容易损坏的器件。此外当我们在使用中如若听到刺耳的尖叫声,这是由脉冲变压器发出的,很有可能开关电源输出侧有短路现象。我们可以从输出侧查找故障。此外当发生无显示,控制端子无电压,DC12V,24V风扇不运转等现象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开关电源损坏了。
2 SC故障
SC故障是安川变频器较常见的故障。IGBT模块损坏,这是引起SC故障报警的原因之一。此外驱动电路损坏也容易导致SC故障报警。安川在驱动电路的设计上,上桥使用了驱动光耦PC923,这是专用于驱动IGBT模块的带有放大电路的一款光耦,安川的下桥驱动电路则是采用了光耦PC929,这是一款内部带有放大电路,及检测电路的光耦。此外电机抖动,三相电流,电压不平衡,有频率显示却无电压输出,这些现象都有可能是IGBT模块损坏。IGBT模块损坏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外部负载发生故障而导致IGBT模块的损坏如负载发生短路,堵转等。其次驱动电路老化也有可能导致驱动波形失真,或驱动电压波动太大而导致IGBT损坏,从而导致SC故障报警。
3 OH—过热
过热是平时会碰到的一个故障。当遇到这种情况时,首先会想到散热风扇是否运转,观察机器外部就会看到风扇是否运转,此外对于30kW以上的机器在机器内部也带有一个散热风扇,此风扇的损坏也会导致OH的报警。
4 UV—欠压故障
当出现欠压故障时,首先应该检查输入电源是否缺相,假如输入电源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要检查整流回路是否有问题,假如都没有问题,那就要看直流检测电路上是否有问题了。对于200V级的机器当直流母线电压低于190VDC,UV报警就要出现了;对于400V级的机器,当直流电压低于380VDC则故障报警出现。主要检测一下降压电阻是否断路。
5 GF—接地故障
接地故障也是平时会碰到的故障,在排除电机接地存在问题的原因外,最可能发生故障的部分就是霍尔传感器了,霍尔传感器由于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数的影响,工作点很容易发生飘移,导致GF报警。

网友C:
还早着呢 ,现在回帖算参加活动吗!

网友C:
汇川的变频器选型

1)丰富的电压等级

支持单相220V、三相220V、三相380V、三相480V、三相1140V 六个电压等级。

2)丰富的控制方式

除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V/F 控制外,还支持V/F 分离控制。

3)丰富的现场总线

支持Modbus-RTU、Profibus-DP、CANlink、CANopen 四种总线。

4)丰富的编码器类型

支持差分编码器、开路集电极编码器、旋转变压器、UVW 编码器等。

5)全新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算法

全新的SVC(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相比MD320 变频器,带来更好的低速稳定性,更强的

低频带载能力,而且支持SVC 的转矩控制。

故障名称

操作面板显示

故障原因排查

故障处理对策
逆变单元保护Err01

1、变频器输出回路短路

2、电机和变频器接线过长

3、模块过热

4、变频器内部接线松动

5、主控板异常

6、驱动板异常

7、逆变模块异常

1、排除外围故障

2、加装电抗器或输出滤波器

3、检查风道是否堵塞、风扇是否正常工

作并排除存在问题

4、插好所有连接线

5、寻求技术支持

6、寻求技术支持

7、寻求技术支持

加速过电流Err02

1、变频器输出回路存在接地或短

2、控制方式为矢量且没有进行参

数调谐

3、加速时间太短

4、手动转矩提升或V/F 曲线不合

5、电压偏低

6、对正在旋转的电机进行启动

7、加速过程中突加负载

8、变频器选型偏小

1、排除外围故障

2、进行电机参数调谐

3、增大加速时间

4、调整手动提升转矩或V/F 曲线

5、将电压调至正常范围

6、选择转速追踪启动或等电机停止后再

启动

7、取消突加负载

8、选用功率等级更大的变频器

减速过电流Err03

1、变频器输出回路存在接地或短

2、控制方式为矢量且没有进行参

数调谐

3、减速时间太短

4、电压偏低

5、减速过程中突加负载

6、没有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1、排除外围故障

2、进行电机参数调谐

3、增大减速时间

4、将电压调至正常范围

5、取消突加负载

6、加装制动单元及电阻

恒速过电流Err04

1、变频器输出回路存在接地或短

2、控制方式为矢量且没有进行参

数调谐

3、电压偏低

4、运行中是否有突加负载

5、变频器选型偏小

1、排除外围故障

2、进行电机参数调谐

3、将电压调至正常范围

4、取消突加负载

5、选用功率等级更大的变频器

加速过电压Err05

1、输入电压偏高

2、加速过程中存在外力拖动电机

运行

3、加速时间过短

4、没有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1、将电压调至正常范围

2、取消此外动力或加装制动电阻

3、增大加速时间

4、加装制动单元及电阻

减速过电压Err06

1、输入电压偏高

2、减速过程中存在外力拖动电机

运行

3、减速时间过短

4、没有加装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

1、将电压调至正常范围

2、取消此外动力或加装制动电阻

3、增大减速时间

4、加装制动单元及电阻

恒速过电压Err07

1、输入电压偏高

2、运行过程中存在外力拖动电机

运行

1、将电压调至正常范围

2、取消此外动力或加装制动电阻

控制电源故障Err08

1、输入电压不在规范规定的范围

1、输入电压不在规范规定的范围

内1、将电压调至规范要求的范围内

欠压故障Err09

1、瞬时停电

2、变频器输入端电压不在规范要

求的范围

3、母线电压不正常

4、整流桥及缓冲电阻不正常

5、驱动板异常

6、控制板异常

1、复位故障

2、调整电压到正常范围

3、寻求技术支持

4、寻求技术支持

5、寻求技术支持

6、寻求技术支持

网友D:
智慧小锦囊!热电偶常见问题解答

问:我能使用多少英尺的热电偶线?

答: 对于具体设备,请查看其规格来了解是否对输入阻抗有限制。但根据经验,最大将电阻限制为100 Ω,并且这取决于线规;直径越大,电阻越小,信号传输的距离就越长。但是,如果环境中有电气噪声,则需要能传输4 ~ 20 mA信号的变送器,这样可以传输更长距离,并且抗噪声能力更强。

问: 我应该使用接地探头还是非接地探头?

答: 这取决于仪器。如果有任何机会可以存在接地参考(通常在输入未隔离的控制器中),则需要非接地探头。如果仪器是手持式仪表,则几乎总是使用接地探头。

问: 我需要使用何种型号的继电器来控制我的加热器?

答: 这必须通过已知参数进行计算。获取加热器的总功率,并用该值(以瓦特为单位)除以加热器的额定电压(以伏特为单位)。所得答案将是安培数,且固态和机械继电器通过以安培为单位的“额定电流”标定。

问: 我可以将4 ~ 20 mA控制输出发送到图表记录器来检测过程输入吗?

答: 不可以。控制输出专用于控制阀或一些等效控制设备。如果您需要将模拟信号发送到记录设备,则请选择具有“重传或记录器输出 ”选项的控制器。

问: 我可以将一个热电偶信号分到两个独立的仪器吗?

答: 不可以。热电偶信号是非常低级的毫伏电压信号,只应连接到一台设备。分到两台设备可能会导致读数错误或信号丢失。解决方案就是,使用“双”热电偶探头,或使用变送器或信号调节器将一个热电偶输出转换为一个4 ~ 20 mA信号;然后新信号便可发送到多个仪器。

问: 各种热电偶的精度和温度范围为何?

答: 这些数据已汇总在第11页的表格中。重要的是要了解精度和范围取决于以下因素:热电偶合金材料、测量温度、感应器结构、护套材料、测量介质、介质状态(液态、固态或气态),以及热电偶线直径(外露时)或护套直径(热电偶线未外露且已经过铠装时)。

问: 为什么我不能使用任何万用表测量热电偶的温度? 如果我不使用热电偶温度计,会导致何种误差?

答: 热电电压的量值取决于特定热电偶合金头的闭路(感应)端及开路(测量)端。使用热电偶的温度感应仪器会考虑测量端的温度来确定感应端的温度。大部分毫伏表没有此项功能,也不能进行非线性调整来将毫伏电压测量转换为温度值。可以使用查找表更正特定的毫伏电压读数,并计算感应到的温度。但是,更正值需要不断重新计算,因为它通常不是恒定的,会随时间变化。测量仪器端和感应端的小温度变化将改变更正值。

问: 测量温度时,我如何在热电偶、电阻温度检测器(RTD)、热敏电阻和红外线设备间选择?

答: 您必须考虑各种传感器及所提供仪器的的特性和成本。此外还要考虑: 热电偶通常可以测量大温度范围内的温度,成本低廉且非常耐用,但不如RTD和热敏电阻精确和稳定。RTD稳定且能测量非常大温度范围内的温度,但不如热电偶耐用和实惠。由于RTD需要电流才能进行测量,因此它们容易因自热而不准确。热敏电阻比RTD和热电偶更准确,但测量的温度范围更有局限性。热敏电阻也容易自热。红外传感器可用于测量比任何其他设备都高的温度,且无需直接接触测量表面便可进行测量。但是,红外传感器通常不够准确且对表面发射效率(更确切地说是表面发射率)很敏感。红外传感器可以使用光纤电缆测量不在直接视线以内的表面。

问: 选择红外线温度测量设备时最经常忽略的两点考虑是什么?

答: 测量表面必须完全在视野内,并且必须考虑表面发射率。

问: 解决电噪声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答: 1) 使用低噪声屏蔽导线、连接器和探头。2) 使用可抑制EMI和RF辐射的仪器和连接器。3) 考虑使用模拟信号变送器,尤其是电流变送器。 4) 评估使用数字化信号的可能性。

问: 如果部件正在移动,我是否仍然可以测量温度?

答: 可以。使用红外线设备或直接接触式传感器加滑环组件。

问: 两色红外线系统是否可用于测量低发射率表面?

答: 只可在高温环境中使用,即700°C(1300°F)以上的环境。

问: 如果红外线高温计的光点直径大于目标直径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误差?

答: 这将是不确定的。该值将是一个加权平均值,不一定可重复。

问: 应与OS36、OS37和OS38设备配合使用何种读数设备?

答: 最好使用DP5000,BS6000或HH-200系列。

网友A:
富士电机变频器

OCn瞬间过电流

OC1加速时出现过电流;

OC2减速时出现过电流;

OC3恒速时出现过电流。

原因

1、变频器输出短路

对策

将配线从变频器输出端子上拆下,测定电动机配线的相间电阻值。确认是否有电阻极低的相间。

→拆除短路部分。

2、变频器输出接地故障

对策

将配线从变频器输出端子上拆下,实施绝缘电阻测试。

→拆除接地电阻故障部分。

3、负载过大

对策

测试流过电动机的电流,取得电流的变化趋势,判断是否比系统设计上的负载计算值更大。

→如果过载,则使负载减小,或更换更大功率的变频器。

确认电流的变化趋势,确认电流是否有急剧变化。

→在电流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则减小负载变动,或扩大变频器功率。

→将瞬间过电流限制置为有效(H12=1)。

4、转矩提升量较大

对策

确认如果降低转矩提升(F09),是否电流减少,并且没有失速。

→判断认为没有发生失速时,降低F09。

5、加减速时间短

对策

通过负载的惯性力矩和加减速时间计算加减速时所需的转矩,并判断是否适当。

→延长加减速时间(F07,F08,E10~E15,H56)。

→将电流限制(F43)、转矩限制(F40、F41、E16、E17)置为有效。

→增大变频器的功率。

6、由于干扰导致的误动作

对策

确认干扰对策(接地的状态、控制/主电路配线和设置)的方法。

→实施干扰对策。

→将重试功能(H04)置为有效。

→在干扰发生源的电磁接触器的线圈、螺纹管等上连接电涌吸收器。

网友E:
学习使用PLC的人恐怕都面对一大推编程电缆烦恼过,何况有些编程电缆价格不菲(就一根不到3米长的电缆线,价值2700元人民币),集齐全部恐怕并非易事。

今天给大家介绍西门子的编程电缆6ES7 972-0CB20-0XA0(一端U口,另一端9针公头),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一度不知道这条电缆的强大功能,曾经在拥有这条电缆的同时还采购买了200的PPI编程电缆。

电缆概貌:

此电缆用于S7200连接

选择PPI协议,波特率9600,PC口地址设为0(只要与200不冲突就行)

此电缆用于S7300  MPI连接

此电缆用于S7300  PROFIBUS-DP连接

l         在300工程硬件组态里面组态DP通讯口如下图

l         将组态好的工程通过MPI方式下载进PLC

l         使用PLC的PROFIBUS-DP通讯口连接STEP 7,设置如下图:

l         成功连接如下图:

DP 的1.5Mbps的速率比起MPI的185.7Mbps的速率用起来明显感到速度快了许多。

由此可见:此电缆标签上面虽然是MPI-USB,但它支持PPI/MPI/PROFIBUS三种协议,可以全完使用在200、300系统编程中,作为编程连接之用。

网友F:
施耐德ATV312变频器通讯控制状态字和控制字总结

网友G:
巧用西门子WINCC脚本建立PLC间通讯:

    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在2个PLC系统之间交换数据,但是这2个PLC系统并没有建立任何通讯连接,此时,如果这2个PLC系统处于同一个网 段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在WINCC项目中分别在两个PLC接入WINCC的变量中新建一个变量,编写取值、赋值脚本,将A系统的变量取值赋给B系统的变 量,如此便实现了两个PLC系统间的通讯。

    这种方法的优点:不需要在PLC之间建立通讯连接,可以在PLC不停机的状态下完成;

    缺点:需要保持WINCC项目运行状态,一旦取消激活,则通讯中断。

网友H:
台达系列伺服位置控制一般设定步骤:

  1. 1。参照接线图正确接入控制线(使用PLC,一般参考共集极接法;使用运动模块及电脑卡类的差分信号,参考差分接法);最间接线,只需脉冲,方向信号;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增加使能信号(Servo On ,一般DI1);

  2. 2。不开使能的情况下,将P2-08设定为10(恢复出厂值,很多喜欢手动JOG,有时参数给乱了,然后在正常使用就不行了);然后断电再上电;

  3. 3。将P2-15,P2-16,P2-17设定为0;关闭左右极限及紧急停止报警功能;

  4. 4。使能伺服,就可以发送脉冲运转了;A2,B2系列默认电子齿轮比都是10W脉冲一圈,所以你的脉冲频率小,数量少的话;电机可能看不出来转,你可以调整P1-44/P1-45的值,比值越大转越快;

  5. 5。带负载运转的时候,运转震动或者迟滞,调整P2-00,P2-02,P2-04,P2-06(速度环和位置环的PI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