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同步控制问题

楼主(2015-07-22):
三菱QD77MS定位模块做凸轮同步,请玩过的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轴1输入轴(当前进给值),轴2跟随轴1做凸轮控制(曲线为进给动作),启动同步控制后(cd.380置1

),轴1速度控制,轨迹是需要转一个工位停一定的时间(时间不定),如果采用停止信号(Y4)来停止

轴1(cd.380仍为1),而后继续轴1速度控制那么轴2凸轮会接着上次未完成的同步控制吗?如果可以需

要设置哪些参数,初始位置参数需要设置吗? 如果不行,有没更理想的方法?望指点!

网友A:
可以用美国DELTA  rmc75控制器做同步控制, 这个调试很简单。

有现成的例子程序,可以调用。

不用自己做基础语言的编程,只需要设定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