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输入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5-07-22):
向导做PID的输入输出端,即PV_I和OUTPUT端,一定是要AIW0和AQW0吗?是其他变量可以吗?入VW100或LW4等。

网友A:
你可以试试不用AIW0和AQW0.

网友B(2018-08-27):
可以是VW100但是不建议使用LW4这样的临时寄存器。用VW单元有好处就是结果还可以手动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