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开机显示英文,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5-07-22):
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2015-09-07):
图一中错误,触碰一下屏就可已解决。图二中是报92错误吗?顺便问一句屏是啥型号?

网友B:
第一张图片是说你人机没有固件程序,触摸一下屏进入系统画面,重新“下载固件及应用”,即可解决。你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