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开机显示英文,可以进入系统画面,进不了程序画面,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5-07-22):
开机出现英文,之后可以进入系统页面,但进不了程序画面。按系统F5也进不了程序画面。

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背后的拨码开关弄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后的拨码开关弄乱了

大神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后的拨码开关弄乱了

 大神   恢复出厂设置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说  怎么恢复出厂设置?谢谢!

网友B:
找一下手册,上面有拨码开关的介绍,你有没有下载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下手册,上面有拨码开关的介绍,你有没有下载程序啊

 问题已解决,是程序问题,重新下载就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C(2015-10-27):
看看指拨开关设置,对照说明书设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D:
后部拨盘按照说明重新设定

网友E(2016-04-0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找一下手册,上面有拨码开关的介绍,你有没有下载程序啊 内容的回复! 问题已解决,是程序问题,重新下载就好了,谢谢各位。

请回话,有问题请教你!

网友E:
我这有一台机器,上面有两块海泰克PWS3216的屏,现在的情况是一块屏好使,另外一个跟你的一样,我的想法是从好的屏上读出程序,然后下载到有问题的屏上,你看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