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线产品在线分类,用什么方法编程思维

楼主(2015-07-22):
一条主输送线,进口装有检测机构,可以区分出1-5种型号的产品,后面有5个输送支线,每条支线前有光点开关,1#产品对应1号支线,2#产品对应2号支线,以此类推;相应的产品推入相应的支线,主输送线不停止运转;

两支线之间的主线可以累积20个产品,长度大概10米左右,解决思维方法!

网友:
上面是流程简略,检测机构1个,支线5个,相应的产品流入对应的支线,每个支线前装有光是开关,光电感应到,并且产品和支线输送线一至,触发信号发出,产品推入到支线

网友A:
我们公司生产的分拣线就这样的8个产品12个分线,1分钟每个分线可以拣出15件产品码放好。

网友:
对于生产线这样的顺序控制,推荐用SFC编程。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帮忙解决的?可以私信我

网友B(2016-07-12):


网友C(2016-09-01):
请搜索我的贴,已经有现成的程序,并且写成宏指令,你可以在你的程序上连续使用5次达到5个输出口的功能。

不用谢。要谢的话请给我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