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 View Studio里的工程怎么删不掉大侠指导一下

楼主(2015-07-22):
我删除这个工程

点击确定后

为什么侠士无法执行操作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确定我的电脑没有运行FactoryTalk View Studio软件

关机 注销电脑不开任何软件从试 还是这样

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以前我使用SE时也遇到过,你先打开这个工程,然后把里面添加的服务器删除掉之后,再试试,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可是我把整个工程都删了啊

网友C(2017-04-27):
楼上正解,应该是工程里面的报警服务器或者另外哪个服务器没有删除,删除掉以后就可以了。

网友D(2019-10-13):
1楼、5楼正解,谢谢分享。我是把AlarmServer和FactoryTalkLink删掉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