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PWS6600S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15-07-22):
现在开机出现英文,显示拨码开关拨乱了,请问大家海泰克PWS6600S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拨码是物理元件,只能拨回来,建议使用软件通信参数的话,5,6off其他on,使用硬件参数的话,6off其他on。

网友B:
出厂的时候,人机背后直拨6在OFF,其余都在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