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几个伺服放大器的问题,先谢谢啦、、、

楼主(2015-07-22):
各位大神,本人新手,刚接触伺服系统,搭建了一个伺服控制平台,使用的是三菱FX-3U-48M,伺服驱动器是MR-J4-70A,使用Y000集电极输出脉冲控制,Y004控制方向。

今天接通电源后发现,伺服驱动器的反馈累计脉冲总是在一个范围内来回跳动,例如在1000-1005之间跳动,但是并没有给使能信号,PLC也在STOP模式。请问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啊?

PLC打到STOP模式,使用MR-Configurator 2监控,发现伺服电机总是不时地正反转,也有输出转矩,另外还有一定量的滞留脉冲;把PLC打到RUN模式后,还是上面的情况,而且滞留脉冲更多了,请问这是因为干扰吗?

以上情况PLC均没有发出脉冲,同时也没有使用伺服放大器驱动电机。

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谢谢啊!

网友A:
有时候伺服的轴拿手摸一下麻麻的,在轻微震动。没有事的。伺服精密度很高,有的一周9000多脉冲,有轻微震动就有正负误差。伺服自动调整。

楼主:
可是这种情况一直有,是因为一直在自动调整吗?因为以前没接触过伺服方面的东西,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B:
看一下伺服和电机的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一般常规日系电机都是采用旋转编码器,固定依附于电机尾部,基于尺寸、成本和技术实现难度的因素,编码精度靠物理刻度很难达到十万以上的分辨率(转台电机圆光栅除外),编码器要求更高的分辨率时,日系编码器一般都是光电基本分辨率*细分倍数来实现,细分是靠正余弦模拟取样的向量值决定,AD转换的性能决定了细分位置,当细分倍数过高时必然出现位置微观抖动的现象,即使电机不使能,反馈脉冲都有可能在正负1~2个之间跳动。当电机使能或环境电磁干扰足够大时,抖动会更加明显需要在算法上进行滤波处理,所以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可以采取一定手段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常规日系电机都是采用旋转编码器,固定依附于电机尾部...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请问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抑制呢?这个以前没有接触过,还望大神支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伺服和电机的接线有没有问题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伺服和电机的接线应该没有问题,用的是三菱自带的连接电缆,插口有防误插功能,应该没错、、、

网友C:
抖动分成三种:第一种前面描述的编码器细分信号误差导致的,与控制参数无关,需要调节编码器反馈时间常数。另外两种是控制PID参数不合理造成的。一种是参数过大造成的振动伴有较大噪音,这时尝试将位置刚性、速度刚性参数往小调,同时调节编码反馈信号的滤波时间常数。另一种是实际惯量比过大,但惯量比参数设置过小造成的低频摆动,一般无噪音,这时需要将速度刚性、转动惯量比往上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抖动分成三种:第一种前面描述的编码器细分信号误差导致的...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对于后两种问题参数可以找到,但第一种调节编码器反馈时间常数,这个是调节哪个参数呢?三菱MR-J4-70A有这个参数吗?找了一下没找到,这两天有点别的事忙,没有及时回复,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