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求助

楼主(2015-07-22):
我有两个库卡机器人技术方面的问题咨询下:

1.我在SPS.SUB中编写通讯程序过程中建立通讯连接的程序一直报错,EKI_Init提示:init already

done ,EKI_Open提示:create server failed ,编写IO输入输出什么的都是正常的,麻烦问下怎么处

理这个故障,谢谢!

2.库卡机器人是否可以设置内部自动,自行选择程序并运行BCO,或者上位机发送指令运行BCO,不需要手

动选择程序并手动运行BCO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机器人可以自己选择程序的吗??

楼主:
刚开始接触机器人,也没啥资料什么的

楼主:
求帮助呀,最好发个例子啥的,邮箱3047414976@qq.com

网友B:
我也想学机器人 无奈没人接收 羡慕啊

网友C(2015-10-23):
五小菜     个人主页 给TA发消息 加TA为好友 发表于:2015-07-22 16:12:00 楼主

我有两个库卡机器人技术方面的问题咨询下:

1.我在SPS.SUB中编写通讯程序过程中建立通讯连接的程序一直报错,EKI_Init提示:init already

done ,EKI_Open提示:create server failed ,编写IO输入输出什么的都是正常的,麻烦问下怎么处

理这个故障,谢谢!

网友D(2017-02-17):
哎,我也遇到一个通讯的问题,我要接个条码枪,但是KCR2的系统的串口通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E:
请问你建立的是什么通信呢

网友F(2017-05-21):
LZ解决了吗,求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