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200 数据大小排列

楼主(2015-07-22):
有五个存储器,vw0 ,vw2  vw4  vw6  vw8,里面分别存放着  2,3 ,1,  1,  2    要求是将相同的数字排序,就是两个1的,第一个就为1 第二个就变成2了 ,那么刚才有两个2的就要变成最前面的就为3后面就为4.最后的3就写成5

琢磨好长时间没整出来,希望大神们帮忙指点下

网友:
事实上就是从小到大排序,只是相同的数字前后顺序不变

楼主:
对:   事实上就是从小到大排序,只是相同的数字前后顺序不变 内容的回复!这个求是要保持寄存器位置是不变的,还有遇到相同的数只是将存储器内部值变。你说的从小到大排序我没太明白。能说具体点吗,谢谢了。

网友A:
它就是从小到大排序的,只是相同数字前后顺序不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