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t200通讯

楼主(2015-07-22):
西门子et200与主站s7300怎么通讯不上?

网友A:
ET200有好多系列,您值得是哪个系列呢。ET200M ET200S 还是别的系列?如果是常用的ET200M或者S系列,常规做法就是您在STEP7 里给300站点进行硬件组态时,插入带DP口的CPU(如CPU315-2DP)或者DP通信卡CP342-5时,建立一条PROFIBUS DP总线,制定站地址和波特率等信息。然后在右侧的PROFIBUS DP硬件栏里找到ET200M或者ET200S系列。并将对应的接口模块IM153-1或者IM151拖到DP总线上,会自动分配一个与主站不冲突的站地址。然后从站组态!保存并编译下载。

如果你的从站接口模块的站地址拨码组合与硬件组态分配的地址相同,DP头和DP线的使用都完好,如接线及终端电阻的位置对应好。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DP主站下挂从站就是需要组态下,分配并拨码好DP站地址,模块都供电正常就不会有错误。有错的话也可以在线看诊断信息去排查。如果是SF错误,有可能你是硬件组态或程序及地址有问题,如果是BF错误,那就是你通信有问题,不是从站掉电了,就是从站接口模块站地址拨码跟组态的不一致。

网友B:
如果你的从站接口模块的站地址拨码组合与硬件组态分配的地址相同,DP头和DP线的使用都完好,如接线及终端电阻的位置对应好还是通讯不上的话,降低通讯波特率,主站与从站的距离与波特率成反比,想要通讯速度快,可使用光纤。

楼主(2015-09-11):
回复内容:谢谢,按你说的做对了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从站接口模块的站地址拨码组合与硬件组态分配的地...

楼主:
谢谢,最后发现自己地址给拨错了

引用 网友A:
ET200有好多系列,您值得是哪个系列呢。ET200M...

楼主(2016-01-06):
回复内容:谢谢,我已解决,自己把地址设置错误啦

引用 网友A:
ET200有好多系列,您值得是哪个系列呢。ET2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