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和电脑通讯不上,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07-22):
有两块cp1h的PLC两年多没用过了,现在上电只有电源指示灯亮,也连不上不能和电脑通讯,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下载线好像是USB口的打印线吧

网友B:
先用打印机线连接一下PLC,试试编程界面能不能上传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