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符号编程

楼主(2015-07-23):
符号已经定义好了,程序中竟然出现编译错误,不知为何。

但是把定时器去掉就没有问题了,求高手解答。

另外,PLC是CP1E 60点的,扩展了两个模块,40点的,想问的是这扩展模块地址如何引用?

60点是36入4出,也就是说从0.0到2.3,扩展模块是从2.4开始吗?

网友A:
CP1E 60点

输入地址:0.00至0.12

          1.00至1.12

          2.00至2.12       共36点。

输出地址:100.00至100.07

          101.00至101.07

          102.00至102.07   共24点。

第一个扩展 40点

输入地址:3.00至3.12

          4.00至4.12       共24点。

输出地址:103.00至103.07

          104.00至104.07   共16点。

第二个扩展 40点

输入地址:5.00至5.12

          6.00至6.12       共24点。

输出地址:105.00至105.07

          106.00至106.07   共16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1E 60点输入地址:0.00至0.12     ...

 这在哪个手册上有吗?

我需要看参考

网友B:
手册上似乎没有,我原来遇到这个问题也是求助于omron办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似乎没有,我原来遇到这个问题也是求助于omron...

符号编程会吗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