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延时一定间隔启动问题

楼主(2015-07-23):
输入输出分配表如下

I0.0I0.1I0.2I0.3I0.4I0.5I0.6I0.7
Q0.0Q0.1Q0.2Q0.3Q0.4

Q0.5

Q0.6Q0.7

控制逻辑如下:

输入和输出是一一对应关系,当输入接通后,对应的的输出在满足延时条件(见下)后启动,当输入断开后,对应的输出立即断开

延时条件:所有输出的启动时间至少间隔6s,对应输入的接通顺序按序输出,同时按下2个或2个以上输入时,优先启动低位。

请指导,

楼主:
补充一个注意,按下的顺序是随机的

网友A:
纯粹的逻辑关系,应该比较简单的吧

你用什么品牌的电器元件?

网友B:
貌似医院的呼叫系统, 有意思先看看

网友C:
正在做程序。。过会调试下

网友C:
程序已完成。请联系。。。。

网友D(2015-09-08):
程序弄好了,可是怎么发给你呀?

网友E(2015-10-12):
先画一个电路图,用继电器接一下。是好后,用画的电路图编写成程序。

网友F(2015-11-14):
1  同时按下两或两个以上,低位优先,就需要输入延时(延时时间从低到高逐渐增加)。

2  输出连锁:A 按下相应的按钮且延时条件满足后,相应的输出有效。B 其他7个输出点没输    出,相应输出有效。C  如果其他7个有输出,用其输出结束停止点做计时起点,延时6秒      后,其输出有效。

网友G:
不会,帮忙顶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