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和热电阻区别

楼主(2015-07-23):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热电偶与热电阻的一些原理与功能介绍。

热电偶与热电阻均属于温度测量中的接触式测温,尽管其作用相同都是测量物体的温度,但是他们的原理与特点却不尽相同。
    首先,介绍一下热电偶,热电偶是温度测量中应用最广泛的温度器件,他的主要特点就是测温范围宽,性能比较稳定,同时结构简单,动态响应好,更能够远传4-20mA电信号,便于自动控制和集中控制。热电偶的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将两种不同的导体或半导体连接成闭合回路,当两个接点处的温度不同时,回路中将产生热电势,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又称为塞贝克效应。

热电偶的结构有两种,普通型和铠装型。普通型热电偶一般由热电极,绝缘管,保护套管和接线盒等部分组成,而铠装型热电偶则是将热电偶丝,绝缘材料和金属保护套管三者组合装配后,经过拉伸加工而成的一种坚实的组合体。

   其次我们介绍一下热电阻,热电阻虽然在工业中应用也比较广泛,但是由于他的测温范围使他的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其优点也很多,也可以远传电信号,灵敏度高,稳定性强,互换性以及准确性都比较好,但是需要电源激励,不能够瞬时测量温度的变化。热电阻和热电偶一样的区分类型,但是他却不需要补偿导线,而且比热电偶便宜。

     工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两类温度测量仪表,在测量界运用广泛,只有熟练的掌握其性能,才能在各行各业发挥其应该起的作用。

网友A:
热电偶和热电阻使用场合不同,局部热电偶,整体热电阻,固体电偶,液体气体电阻、

网友B:
热电偶精度低,价格便宜,适合温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热电阻精度高,价格较贵,适合温度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C:
热电偶测温高,热电阻测温低,但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