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电气方面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5-07-23):
电动机在运行中由于种种原因,会出现故障,电气方面有电压不正常绕组接地绕组短路绕组断路缺相运行等。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1、电源电压偏高,激磁电流增大,电动机会过分发热,过分的高电压会危机电动机的绝缘,使其有被击穿的危险。

2、电动机绕组绝缘受到损坏,及绕组的导体和铁心、机壳之间相碰即为绕组接地。

3、绕组中相邻两条导线之间的绝缘损坏后,使两导体相碰,就称为绕组短路。

4、绕组断路是指电动机的定子或转子绕组碰断或烧断造成的故障。

5、三相异部电动机在运行过程中,断一根火线或断一相绕组就会形成缺相运行(俗称单相),如果轴上负载没有改变,则电动机处于严重过载状态,定子电流将达到额定值的二倍甚至更高,时间稍长电动机就会烧毁。

6、电动机的接地装置。电动机接地是一个重要环节,可是有的单位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因为电动机不明显接地也可以运转,但这给生产及人身安全埋下了不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