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03变频器电机噪音太大怎么处理

楼主(2015-07-23):
施耐德ATV303HU22N4变频器驱动2.2KW诺德电机,电机运行过程中,声音特别大,低频 中频 高频均如此,电机直接通电工作时,超净音,电机降噪参数已修改,无明显改善,求各路大神支招,先谢过!先声明一下,不考虑加输出电抗之类的。

网友A:
我在设备调试中遇到过,需调整变频器的开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设备调试中遇到过,需调整变频器的开关频率。

如何调整  请赐教!

网友B(2015-09-16):
开关频率对应的参数应该是315,默认应该是4KHZ,可调范围是2-12,你可以尝试修改一下。另外运行前可以先做一下自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