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专家关于台达伺服控制器的编程

楼主(2015-07-23):
  自己是一个其他专业的在读硕士,导师要我跨专业做一个电气控制设备,学了三个月了,各种无力。现在有很多疑惑。想具体的问问各位专家。

  我在台达官网上下了一些编程的资料,有一个台达ASDA伺服简单定位演示系统的程序案例跟我要做的比较接近,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我在下面列出一些麻烦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1.电机是控制一个加热器往复摆动,但是加热器的摆幅要可以随时控制,就是摆动的时候操作人机界面可以增加或者减小的摆幅。

  2.摆动的速度也要求可以控制,也要求可以在摆动的时候加速或者减速。

请问这些要求一般怎么设置参数和编程呢?请教各位。

网友A:
你这种应用属于内部位置控制功能(或称为内部PLC、或内部位置轮廓等等称谓),如果台达有此功能,你可以通过通讯方式修改内部位置段的始末段号、各段的位置长度、位置速度、加减速度、暂停时间、下一段号等信息,简单的定位都能实现。国产也有很多厂家能够实现这种功能,比如南京雪曼机电、埃斯顿自动化等等。